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5-11-24):
请教李春发老师
有没有这样的变频器,输入2相380V,输出3相380V 3.7KW
或输入单相220V,输出3相380V 3.7KW
条件限制。急需这种类型的变频器。
变频器菜鸟谨上!

网友A:
输入单相220V 输出3相380V有
您哪里?请联系13804247668 李

网友B:
没有“输入单相220V,输出3相380V ”变频器,变频器不能升压。
为何有“2相380V”电源?是220/380V变频器输出吗?

网友C:
变频器没有带升压装置;

楼主:
TO:李春发老师
是这样的,我家没有动力电,只有单相电,我的设备是3相的,因此需要“输入单相220V,输出3相380V 变频器”
而“2相380V”电源是我可以从邻居家再拉一根单相电,只要不是同相的。

网友B:
如果电机可以改为三角接法则可用“输入单相220V,输出3相220V ”变频器。当然也可用单相380输入变频器。因为是单相输入,两者变频器功率都要用到5.5KW
.

网友D:
西门子mm410
电源电压100V-120V单相交流, 输出电压为200V-240V三相交流
0.12kW 6SE6410-2UA11-2AA0
0.25kW 6SE6410-2UA12-5AA0
0.37kW 6SE6410-2UA13-7AA0
0.55kW 6SE6410-2UA15-5BA0
摘自西门子选型手册!
升压了?!

网友E:
呵呵。问的问题有点问题,但都能理解,我这有这样的变频器,电话联系053186560959转8008,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