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800与AC600

楼主(2005-11-24):
请教用PLC S7-200 控制AC800和AC600在同一个造纸传动系统中,主要调节哪些参数?

楼主:
怎么有人看,没人回啊!!
我现在就用ACS800和ACS600的混合在一个传动系统中,因为是造纸就出现了在总升 .总降时要断纸。原来全是ACS600时不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请教高手啊

网友A:
要是同步的控制,就把800和600设成主从控制.
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两个800和一个600控制3个电机用在同一个传动点里的,因为是用毛毯作为机械传动的,所以在同步的要求是蛮高的。不然毛毯会被扯断的,而且3个电机的负载也要在额定的范围内。
这位叫 山水 的朋友你好:
我试过用ABB的主从,在同步上还可以,但是在升降的幅度时要小些才不会断纸。可是那 3个电机的负载,就没法稳定了。《我们造纸的机械设备变化太大而且也很不稳定》

网友A:
你的用监控看一下电机的曲线,
然后逐步的设置好参数,和调节方式

网友B:
我的建议:你应该将其中一个acs800设为主传动,其控制方式为速度控制,另外一个acs800设为从传动,控制方式为转矩控制,当然最好是add控制,即带速度限制的转矩控制,另外的acs600也设为从传动,控制方式为速度控制,但是带速降控制,一般情况下干部每个烘区内各个传动点间的控制方式大致如此,仅供参考,不对处请指正

网友A:
楼上的建议很好,
但要注意你电机的辩识,要不 转矩控制会有麻烦的

楼主:
TO老张头:我这个是用在网部的《回头辊ACS600-37KW,预压ACS800-37KW,真空辊ACS800-90KW》,至于烘干部的全是ACS600的在升降时没问题。但ACS600我看过没有主从吗?????????

楼主:
TO山水:转矩控制真的很麻烦的,我试过,波动太大了就影响了速度

网友B:
可能是我们两家的纸机机型不同,但是三个传动点带一个负载,大体的控制方式也是如此,大同小异,单单对acs600来说,你可以把他设为速度控制即可,只不过在变频器的droop rate设置方面需注意,他的速度给定来自于该分部的主传动,速度链应该是在plc中做。我们整个传动系统五十多台变频器用的都是600,各种控制方式都有。我们的网部只有两个传动点,一个是整个传动系统的主传动点,即整个速度链的开始,他是速度控制,是master,另外一个则是转矩控制,负荷分配,是follower

网友A:
为了很好的同步控制,那就安装速度反馈系统,旋转编码器也可以。根据得到的输入量来控制变频的输出。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C(2008-04-12):
这是个好贴,请大家继续讨论
在造纸行业非常实用

网友D(2008-06-10):
请问我们更换了压光机的热辊,那么需要把其周长输送给传动系统吗?

网友E:
对:工控神人 关于
请问我们更换了压光机的热辊,那么需要把其周长输送给传动系统吗?
内容的回复:是要输入辊径。这个参数对控制有影响,周长做什么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们更换了压光机的热辊,那么需要把其周长输送给传动系统吗?
这个主要还是看程序是怎么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