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五

楼主(2005-11-24):
81:加密的300PLC MMC处理方法 如果您忘记了您在S7-300CPU Protection属性中所设定的密码,那么您只能够采用siemens的编程器PG(6ES7798-0BA00-0XA0)上的读卡槽或采用带USB接口的读卡器(USB prommer 6ES7792-0AA00-0XA0),选择SIMATIC Manager界面下的菜单 FileS7 Memory Carddelete 选项删除MMC卡上原有的内容,这样MMC就可以作为一个未加密的空卡使用了,但无法对MMC卡进行jie密,读取MMC卡中的程序或数据。 82: 以314C为例计数时如何清计数器值? 有两种方法: 1:在参数设置中“Gate function”选“Cancel count”软件门为0,在为1时,值将清零, 2:利用写“Job”的方式,写计数值的任务号为1。 83:CP342-5能否用于PROFIBUS FMS协议通讯? CP342-5支持PROFIBUS DP协议,不能用于PROFIBUS FMS协议通讯,同样CP343-5只支持PROFIBUS FMS协议,不能用于PROFIBUS DP协议通讯,而CP342-5和CP343-5都支持PROFIBUS FDL的链接方式; 84:为什么CP342-5 FO无法建立通讯?如何配置? CP342-5 FO不支持3MB,6MB的通讯速率,如果您购买的是5.1版本的CP342-5,而STEP7中没有V5.1版的CP342-5时,则可以插入一个V5.0版的CP342-5模块,功能不受影响。CP342-5在S7-300系统中的安装位置与普通的S7-300 I/O模块一样,可以插在4至11这8个槽位中的任何一个。 85:CP342-5的3中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 No DP方式下:可以用CP342-5通讯口进行S7编程或进行PROFIBUS的FDL连接,连接人机界面; DP Master方式下:CP342-5除了作为网络中的PROFIBUS主站之外,也可用于S7编程、FDL连接和连接人机界面。DP delay time参数一般不需设定,除非您采用FDL连接时,要与DP的I、O点刷新时间相一致,才根据PROFIBUS网络性能进行调整; DP Slave方式下:CP342-5除了作为网络中的从站之外,如果选择了The module is an active node on the PROFIBUS subnet选择框,那么CP 342-5也可用于S7编程、FDL连接和连接人机界面,否则CP342-5只能作为从站使用; 86:CP342-5 最多能完成多少数据交换? 一套S7-300系统中最多可以同时使用4块CP342-5模块,每块CP342-5能够支持16个S7 Connection,16个S5-Compatible Connection。当CP342-5处在No DP模式下工作时,最多同时支持32个通讯链接,而处在DP Slave或DP Master模式下时,最多同时支持28个通讯链接。CP342-5 作为PROFIBUS DP主站时,最多链接 124个从站,和每个从站最多可以交换244个输入字节(Input)和244个输出字节(Output),与所有从站总共最多交换2160个输入字节和2160个输出字节。CP342-5 作为从站时,与主站最多能够交换240个输入字节和240个输出字节。CP342-5 可以最多连接16个操作面板(OP)以及最多创建16个S7 Connnection。 87:如何实现在从站断电、通讯失败或从站通讯口损坏等现象出现时,主站能够不停机? 需要在您的STEP7项目中插入相应组织块。插入这些组织块时,不需要编程内容,当从站断电、通讯失败等现象出现时,主站只报总线故障,但不停机。这样,无论从站先上电,还是主站先上电,系统都能正常运行: 在S7-300中加入OB82、OB86、OB122; 在S7-400中加入OB82~OB87、OB122; 88:CP342-5连接上位机软件或操作面板时应该选择什么工作模式? 如果您只是用CP342-5连接上位机软件或操作面板(OP),这时通讯采用的是S7协议,那么建议您选择No DP模式,并且不需要调用FC1(DP_SEND)和FC2(DP_RECV)功能块,它们只是在PROFIBUS DP通讯时才使用; 89:为什么系统上电后,即使CP342-5开关已经拨至Run,但始终处于STOP状态? 应当检查STEP7程序和组态是否正确(删除程序,只下载硬件组态)、检查CP342-5连接的24V电源线是否正常、M端是否与CPU的M端短接、通讯电缆连接是否正确(确认通讯电缆未内部短路),CP的firmware是否正确。如果您确认可以排除以上原因,那么可能您的CP342-5已经损坏,请更换; 90:如何用CP342-5组态PROFIBUS从站? 1.在STEP7中生成一个新的项目,并插入一个S7-300站。 2.在硬件组态窗口中选择一个S7300的导轨以及相应的CPU。 3.硬件组态窗口中,在路径 "SIMATIC 300 > CP 300 > PROFIBUS > CP342-5" 选中于您订货号和版本号对应的CP342-5,插入到S7300站对应的槽位中,注意如果您购买的是Version5.1,而组态中只能够找到Version5.0,您可以选用Version5.1替代Version5.0.。 4.在插入CP342-5的过程中,会弹出一个PROFIBUS属性窗口,请点击”New…”按钮,创建一个PROFIBUS网络PROFIBUS(1) ,并设定CP342-5作为从站的站地址为3。 5.双击CP342-5,打开CP342-5的属性窗口,在"Operating Mode" 标签页下选择"DP Slave" 选项,此时会弹出一个警示窗口,告知您如果要用CP342-5实现CPU和 PROFIBUS从站的通讯,必须调用FC1(DP_SEND)和FC2(DP_RECV)功能块,实现CPU与CP342-5之间的数据交换,而CP342-5与PROFIBUS的数据交换是自动完成的,不用编程。FC3和FC4用于诊断和通讯功能的控制,一般不用调用。 6.点击OK ,存盘编译。. 91:如何用CP342-5组态PROFIBUS主站? 1.在STEP7的SIMATIC Manager窗口中在插入一个S7300站; 2.重复以上组态从站步骤的2-4步,注意插入CP342-5时,不能点击”new…”按钮,而直接用鼠标选中以上创建的PROFIBUS(1)网络,点击OK; 在"Operating Mode"标签页中选择"DP Master"选项; 92:采用CP342-5的DP通讯口与采用CPU集成的DP通讯口进行通讯有什么不同,这两种通讯口功能有什么不同? 可以通过CPU集成的DP通讯口或CP443-5模板的DP通讯口,调用Load/Transfer指令(语句表编程,如图2)、Mov指令(梯形图编程)或系统功能块SFC14/15访问从站上的I/O数据; 如果您使用342-5模块的DP通讯口进行通讯,那么您就不能使用Load/Transfer指令(语句表编程)、Mov指令(梯形图编程)直接访问PROFIBUS从站的I/O数据。采用CP342进行PROFIBUS通讯包括两个步骤: 1.CPU将数据传输到CP通讯卡的数据寄存器当中; 2.数据从CP342-5的数据寄存器当中写到PROFIBUS从站的Output数据区(反过来就是CPU读取从站Input数据的过程);CP342-5与从站的Input/Output数据区的通讯过程是自动进行的,但是您还必须自己手动的调用功能块FC1(”SEND”)和FC2 (”RECV”),完成CP342-5与CPU之间的数据交换。 93:功能块DP_SEND、DP_RECV"的返回值代表什么意思,如何理解? "DP_SEND"功能块包括有"DONE","ERROR" 和 "STATUS"三个参数,用来指示数据传输的状态和成功与否。"DP_RECV"功能块包括有"NDR", "ERROR", "STATUS" 和 "DPSTATUS"四个参数,用来指示数据传输的状态和成功与否。您可以定义相应的数据地址区,存放这些返回值,分析返回的值的意思,当Error=False,STATUS=0,DONE=True,NDR=True时,说明CPU与CP342-5之间的数据交换成功进行。 94: DP从站,CP模板以及CPU之间的数据通讯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使用CP342-5模块,无论调用"DP_SEND" 功能块还是"DP_RECV" 功能块,您都不能直接读写某个PROFIBUS从站的I/O数据。CP342-5模块有一个内部的Input和Output存储区 ,用来存放所有PROFIBUS从站的的I/O数据,较新版本的CP342-5模板内部存储器的Input和Output区分别为2160个字节,Output区的数据循环写到从站的输出通道上,循环读出从站输入通道的数值存放在Input区,整个过程是CP342-5与P

楼主:
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六正在整理之中。

网友A:
激情如火:好样的,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网友B:
解答之一二三四在哪儿能找到

网友C:
解答之一二三四在哪儿能找到,先谢了啊!

楼主:
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0656

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二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0666

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三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0691

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四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0731

网友D:
6发完了还有吗?兄弟你真强!太崇拜你了!

楼主:
目前先整理了7个主题专门解答300的问题。以后回陆续补充。

网友E:
谢谢了先,我下了看看

网友F:
谢谢,你在我心目中和老大一样伟大~~~~~~~
因为你就是老大!!
老大~~~~老大~~~~~

网友G(2006-07-29):
中国就需要这种人

网友H:
下面引用由红火火在 2006-7-29 14:36:00 发表的内容:
  中国就需要这种人
--------------------------------------------------------------------------------------------

网友I(2006-12-31):
兄弟你真强!太崇拜你了!

网友J:
大哥:
    我对自动化很感兴趣,可就是不知从何着手?
请推荐几本自学的书行吗?

网友K(2007-04-25):
佩服阿!
我慢慢看!

网友L(2007-12-11):
都整理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M(2008-07-11):
fc6, fc7, fc8這幾個塊到底那個是讀星期,時間才對.怎麼有人說fc7是讀星期,fc8是讀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