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自动化发展动向

楼主(2005-11-24):
配电自动化发展动向

       电力公司通过配电网实现产品销售--向广大电力用户提供电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观念的变化,电力公司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电力市场自由化。这场变革使电力公司面临新的挑战,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新的技术和管理措施,转变经营理念,增强市场竞争实力。     配电网是电力系统发电、输电和配电(有时也称供电和用电)三大系统之一。电力公司通过配电网实现产品销售--向广大电力用户提供电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观念的变化,电力公司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电力市场自由化。这场变革使电力公司面临新的挑战,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新的技术和管理措施,转变经营理念,增强市场竞争实力。

     一、  配电自动化简介    配电自动化指:利用现代电子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与电力设备相结合,将配电网在正常及事故情况下的监测、保护、控制、计量和供电部门的工作管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改进供电质量,与用户建立更密切更负责的关系,以合理的价格满足用户要求的多样性,力求供电经济性最好,企业管理更为有效。    配电自动化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性很高的系统性工程,包含电力企业中与配电系统有关的全部功能数据流和控制。从保证对用户的供电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减少运行费用的观点来看,配电自动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配电自动化包含以下4个方面:    馈线自动化。馈线自动化完成馈电线路的监测、控制、故障诊断、故障隔离和网络重构。其主要功能有:运行状态监测、远方控制和就地自主控制、故障区隔离、负荷转移及恢复供电、无功补偿和调压等。    变电站自动化。变电站自动化指应用自动控制技术和信息处理与传输技术,通过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或自动装置代替人工对变电站进行监控、测量和运行操作的一种自动化系统。变电站自动化以信号数字化和计算机通信技术为标志,进入传统的变电站二次设备领域,使变电站运行和监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显著的效益。

        变电站自动化的基本功能有:数据采集、数据计算和处理、越限和状态监视、开关操作控制和闭锁、与继电保护交换信息、自动控制的协调和配合、与变电站其他自动化装置交换信息和与调度控制中心或集控中心通信等项功能。

        变电站自动化技术是配电自动化的重点之一。    配电管理系统。配电管理系统(DMS)是指用现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及通信等技术和相关设备对配电网的运行进行监视、管理和控制。它是配电自动化系统的神经中枢,整个配电自动化系统的监视、控制和管理中心。主要功能有:数据采集和监控(SCADA)、配电网运行管理、用户管理和控制、自动绘图/设备管理/地理信息系统(AM/FM/GIS)等。    需求侧管理。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技术措施,由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的供用电管理。包含负荷管理、用电管理及需方发电管理等。需求侧管理的几个内容涉及电力供需双方,甚至与电力管理体制有关,必须通过立法和制订相应的规则,并最终由电力市场来调节。可以看到,电力的供需双方不仅仅是一种电力买卖关系,也是以双方利益为纽带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电力市场环境下,需求侧管理必将被重视。

      上述4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相互独立运行,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信息的采集、传递、存储、利用以及这些信息经过处理作出的决策和控制相互影响。因而,信息的管理十分重要。

    二、  配电自动化发展新动向

      1、  配电网自动化功能框架奠定,且得到充实和完善    国际供电会议(CIGRED)特设工作小组在1995年5月提出的专题报告中,按照以下原则:     1)把电网功能和用户功能区别开来;    2)把在线功能和计划功能区别开来;    3)把运行工作和维修工作区别开来。    将配电自动化功能划分为4组:电网运行、运行计划及其优化、维修管理、用户联系和控制。    在上述主功能组的基础上,再分成若干功能,奠定了配电自动化系统的主功能框架。需要强调的是:    (1)这4个功能组并不是各行其事,而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经常交换信息,这样既可做到数据共享,更可保证控制和管理的一致性。    (2)数据管理的重要性。数据管理本身并不是配电自动化的功能,但是,所有的功能都包含在数据管理内,要实现庞大复杂的众多功能必须依靠数据管理来完成,这些功能所交换和共享的数据引起了功能间的联系。数据管理可确定所掌握的数据是需要相关管理的、连续不断更新的还是由若干系统共享的数据。数据管理建立了能满足配电自动化要求的新的机制和管理方法,是配电自动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IEC TC57/WG14工作组提出了配电管理系统接口规范。该规范不仅将上述配电自动化功能按照商业应用的要求作了分类,规定了每类的具体功能要求,而且将配电自动化系统与能量管理系统(EMS)、气象信息、雇员信息及用户信息系统的接口考虑进去,充实和完善了配电自动化功能框架。

     2、  配电网优化运行    电力市场的不断完善迫使电力企业以效益为目标,把工作中心转移到效率管理、降低成本和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上。这使得供电企业必须不断地分析电网的运行性能、制定电网优化运行的方案。    配电网的优化运行主要包括:无功补偿、提高供电质量、降低线损、设备运行和维护。    供电质量包括安全性、电压合格率、频率合格率、供电可靠性和用户对停电、收费及服务的意见。
          提高供电可靠性的主要技术措施有:    (1)缩短故障停电时间    故障自动报警;    快速故障定位;    自动/人工遥控隔离故障,非故障区段恢复供电。    (2)降低事故隐患和影响    这重点在于对设备状态和电网参数进行经常性监测,力求在故障发生前检测出潜在的事故隐患。    变电站自动化的发展,使供电可靠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要进一步缩短故障停电时间,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馈线自动化的发展。必须在馈电线路上装设电动开关,配置馈线终端设备FTU,对一些分支线路,还应装设故障指示器,并利用通信系统,向系统提供馈线运行数据和状态,执行系统下达的馈线开关遥控操作命令。    非线性负载、电动机直接起动、不平衡负载、焊接设备以及家用电器设备增多,降低了电压质量。电压质量对现代电子设备及计算机系统影响极大。为此,提出系统应对电压进行连续测量和质量分析,噪声越限告警。同时,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无功补偿方式。

      3、  集成化、智能化和综合化是一发展趋势    早

网友A(2008-07-26):
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及其PLC实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中低压配电网的自动化已成为电力系统发展的趋势。中低压配电网作为输配电系统的最后一个环节,其实现自动化的程度与供用电的质量和可靠性密切相关。为此,本文特对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方案作简单的讨论。

1 实现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的必要性

1.1 实现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

在现代社会中,供电质量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和投资环境的好坏,更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决定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规模。实际上,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求不间断供电的计算机设备越来越多,给供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停电或限电会导致减产,而忽然的停电则会危害工厂的重要设备。只有实现中低压配电网的自动化,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供电质量,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与生产的需要。

1.2 实现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是电力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实现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可提高供电的质量和可靠性。实现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可减少故障次数,缩小事故范围,缩短事故时间,为恢复供电、快速分析、诊断、报告事故原因提供有效的依据。

实现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可以提高整个电力系统的经济效益:减轻维护人员的劳动强度;减少操作人员;增强电力系统的免维护性;有利于提高设备的安全和健康水平,延长使用寿命。

实现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可以提高整个电网的管理水平。主要包括:为电力系统计算机管理自动、准确、及时地提供更为详尽、丰富的数据和信地方、任何用户的计划停电、供电;可以方便、直观地监控全局内各个用户的用电、供电情况,实现总体控制。

1.3 中低压配电网是我国配电网自动化的薄弱环节

配电网自动化建设,在我国尽管起步较晚,但也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研究和实践,取得初步成效。但是研究与实践成果大多数都是在高压配电网(35kV以上)层次上进行的,而在中低压配电网(配电房这一层次)的自动化问题上,还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总体的规划,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技术原则。不仅如此,目前的纵向监控一般只限于变电站的出线以前,对于从变电站馈线到终端用户等属于用电管理范畴的监控,除少数大用户的负荷控制外,尚无其它监控手段。

2 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方案

2.1 电力系统自动化现有方案的比较

中低压配电网(主要指开关站、开关房、开闭所)的自动化和变电站的自动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分析一下变电站自动化的实现方法,对于正确确定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由5个部分组成:主站、远方终端单元(remoteterminalunits,RTU)、线路传感器、远方控制SF6或真空开关、通信电缆。其中,RTU装置位于变电站现场,可以自动采集各种开关状态量(遥信)、模拟量(遥测),并经专用通道传递到监控中心的主站系统;有的RTU还可以按监控人员的意图和指令执行特定的遥控操作,并将操作结果返送监控中心主站系统。

从变电站RTU可以实现的功能来看,变电站的自动化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遥信、遥测、遥控。除此之外,有的系统还可以根据遥测的结果实现电能量总加功能。与此相应,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只实现了遥信、遥测的功能,即传统的SCADA系统;而最新的SCADA系统则属于另外一类,它应该可以实现所有“三遥”功能。这两类系统对应着电力系统自动化的不同阶段和水平。

从变电站RTU实现遥测的方法来看,RTU存在两种实现方案:

a)直流采样方案

这种类型的RTU装置在采集模拟量之前,先利用变送器将交流转化成直流,然后再使用RTUA/D转换元件将直流量表示成数字量。其装置以模拟电路为主,辅以少量的数字电路。其特点在于需要变换器,无需高级的数字处理单元(CPU等),难以反映模拟量的瞬时变化,无法进行谐波分析,电能量总加功能的实现比较复杂困难。

b)交流采样方案

这种类型的RTU装置直接使用A/D转换元件对交流电量进行采集计算,无需变送器之类的转换设备,但需要快速的数字处理单元进行配合,以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综合。它不仅可以反映电量的瞬时变化,而且可以进行谐波分析,计算频率,简单地实现电能量总加功能。它们多使用微型计算机(如8X86等)配合多个单片机(如8051、8098等)、并加上大量的A/D转换电路,来实现开关量、模拟量的采集。

当前在数字技术得到充分发展和应用的情况下,交流采样方案是配网自动化的一个合理选择。它以数字电路为主,辅以少量的模拟电路,功能强大,扩充容易,可靠性较直流采样方案有较大提高,综合成本低。

2.2 中低压配网自动化的应用特点

中低压配网自动化系统由主站、远方终端单元(RTU)、线路传感器、远方控制SF6或真空开关、通信电缆等五个部分组成。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的应用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a)传统的变电站RTU在功能上偏重遥信、遥测,但中低压配电网的自动化对象(开关房、开闭所和配电房)数目繁多,开关操作频繁,更注重遥信、遥控功能。

b)中低压配电网的自动化对象遍布城市、农村等各种不同环境,被不同层次的用电管理人员(包括农村电工)所操作。更要求其具有安装灵活、易操作、免专业维护、抗恶劣环境等特点。

c)应用于中低压配电网的RTU,在功能上应具有模块化结构,在硬件上要越简单、越可靠越好。最好是同一套简单硬件,只要简单进行一下设置,就可以满足不同场合、不同规模的要求。

由此可见,有必要开发新型的、不同于传统结构的RTU,以适合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的特点和需要。

2.3 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RTU的PLC实现

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logiccon-troller,PLC)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其品种齐全,功能繁多,已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用PLC来实现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的RTU功能,能够很好地满足RTU的特有的要求。在国内市场,有来自许多著名厂家的PLC产品。这些产品从简单到复杂,都自成系列,可以满足不同应用的特殊要求。大多数中低档次的PLC产品,都包含有离散点输入和输出(点数的多少可以依据应用情况增减)、模拟采样输入、时钟、通信等功能。利用这类PLC的现成功能,可以方便地实现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的RTU功能。使用PLC的离散输入点来实现遥信、用PLC的离散输出点来实现遥控、用PLC的模拟采样输入来实现遥测、用PLC的通信功能来实现和主机的通信。完成这些功能,都无需额外的硬件,只需根据开关房的实际情况,对PLC进行简单编程即可。不仅如此,利用PLC的模拟输出功能,甚至还可以实现配电网的遥调。例如调节调压变压器的变比,调节静止无功补偿设备的电压、电流相角等。

这样一种基于PLC的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的RTU实现方案,完全可以满足中低压配网自动化的特殊要求。它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硬件结构简单,完全免维护;规模可大可小,只需将PLC的扩展模块连接在一起,就可以实现遥控点、遥信点、遥测点的增加;抗恶劣环境;高可靠性;编程实现各种功能,免硬件调试;费用低廉。

PLC方案在具体设计时,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a)获取操作点数。了解配电网的基本情况及自动化的具体要求,确定系统需要进行遥控、遥信、遥测、甚至遥调的设备,统计各处配电房需要这4种信号的具体点数。

b)确定通信方案。根据配电网的规模及分布情况,确定总体设计方案,主要是通信方案的设计和选择。

c)PLC选型。根据各处各种操作的点数以及所确定的通信方案,选择恰当型号的PLC来实现RTU功能。

由于RTU需接受监控中心的指令,并上传配电网、开关柜的信息,所以通信功能是选择PLC的主要考虑因素。

由于各开关房、开关柜的操作类型、操作点数往往相差很大,因此,PLC是否具有模块化结构和组态能力,是否能够灵活、经济地组成输入点、输出点、测量点(A/D)、调节点(D/A)的规模可变系统,是选择PLC型号的另一个主要考虑因素。

目前,很多厂家的产品,都可以满足通信以及模块化的要求。例如,SIEMENS的S7-214以上系列,三菱的A1S系列,松下的较高级别的PLC系列等。根据具体情况,在一个配网自动化工程中,整个配电网系统可以选用同一个厂家的PLC,也可以根据配电房的具体情况,选用不同厂家的PLC,以利用各厂家PLC的优势和特色。

3 RTU功能的PLC实现

RTU功能的PLC实现包括硬件实现和软件实现两个方面。

3.1 硬件实现方面

在硬件方面,主要存在PLC的电源如何提供,PLC如何实现长距离的通信,遥控、遥信、遥测、遥调如何具体实现等问题。

由于PLC都有配套的专用电源模块,因此在设计RTU时,主要应考虑电网断电后PLC的供电问题,通常以配置充电电池的方式解决。

一般PLC的通信模块只具有短距离的通信能力,虽然有些公司为PLC提供配套的组网模块,但通信距离也限制在若干千米以内。而配电网的特点是点多、面广,因此,必须借助其它方式以延长PLC的通信距离。方法很多,有电话调制解调器方案、专线调制解调器方案、无线方案、寻呼台服务方案、光纤方案等。在同一个配电自动化工程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单一方法,也可以采用多种方法组合。

在RTU的四遥操作方面,由于PLC的电平以及功率容量同操作设备不可能正好一致,加上有电气隔离的要求,因此,必须增加辅助的电位转换、功率放大、电气隔离等模块和器件。

对于遥控,当PLC收到开关指令时,输出点到内部电源的通路被接通或关断,如果直接用输出点的输出电流去操作开关设备,则功率根本不够。因此,可把PLC的输出点作为一个小功率继电器的激磁电源,以控制该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触点的开合,再由该继电器去控制配电网的配电开关的操作电源,使配电开关动作,线路或配电设备被投切。

对于遥信,则是将被测开关的辅助触点两端引线接到PLC的输入点和地,当配电开关动作时,辅助触点相应开闭,PLC的相应输入点与地之间被断开或短接,从而在PLC内部获得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

对于遥测,经互感器出来的信号,必须落在PLC的A/D转换模块的测量范围之内,才能接入到相应模块的输入端。此外,在选择PLC的A/D模块时,还要考虑采样周期问题。周期太长,将无法获得精确数值。

PLC可以实现遥调功能,但因电网中应用很少,这里不予详述。

3.2 软件实现方面

在PLC软件方面,由于PLC以循环扫描和中断两种方式来执行程序,因此为了完成所有RTU功能,PLC软件应包括:循环扫描执行的主程序;通信程序(接收和发送报文);收到报文分析程序;上发报文产生程序;输入点电平中断扫描程序;操作执行程序(遥控、遥信、遥测等)。

在上述程序模块的编制中,应重点考虑以下问题:

a)PLC的主CPU的速度是否足够快?如何编制出执行时间短的程序?

b)PLC和监控中心的通信要利用一套复杂的通信规约,PLC的程序容量能否容下所有程序?如何编制出短小精干的程序?

c)PLC是通过循环扫描输入点的内存映像以获取输入点的输入状态的,在配电开关动作时,相应辅助触点往往存在短暂的抖动。抖动的机械频率虽然很高,但相对于PLC的程序扫描执行的频率却是很低的,因此这种抖动会在PLC的内存映像中反映为多次不相干的开关动作,如何在程序上消除这种开关动作的假象?

实践证明,采用恰当的编程技巧,以上各种问题都可以得到圆满解决。

4 结论

实现我国中低压配电网自动化,是提高供电质量、用电可靠性和提高电力企业自身水平的需要。利用PLC来实现中低压配电网的RTU功能,具有简单、可靠、易用等特点,是一个比较有应用前景的实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