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8报警1NF

楼主(2005-11-24):
求助各位高手,我这有一台施耐德ATV38HD54N4X.现在没接负载,端子.通电报警显示1NF,或CFF.请教怎么维修?有谁有详细资料请给我联系!!谢谢了!

网友A:
正好我刚使用过一台38的变频器,大概210kw.
有些变频器必须接负载才能使用,否这报错,你可以接上负载再送电试一下。
西门子的工程型变频器我用过,二次开路也可以上电,很利于调试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说明手册,可能原因有:
1,你得二次必须连接负载
2,你得变频器硬件改动,了;例如加了选件卡,你必须断电复位一次。

网友B:
可能是主板通讯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这台ATV38是45KW的,我带3.7KW的电机试了也不行.机子盖打开看过,没有什么选件卡.就一个CPU板连接到驱动板上!我只有58的说明书,我按说明复位了也不行.现在该怎么修啊!

网友C:
这个不是负载的问题,atv38也可以不带负载调试,INF是内部故障,你的变频器需要送修了

网友D:
求助各位高手,我这有四台施耐德ATV38HD54N4X用于风机控制,但是在运行后又停止时,如果以自由停车方式停机,就会报母线电压过高故障,但使用斜坡方式停车后一切正常不知为何?还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E:
楼上的兄弟你好算好的我更郁闷,我的ATV38,75KW的用了自用停车后,报OBF,刹车过猛的故障,改用斜坡就好了。我的情况才叫人南以理解呢!

网友F:
CFF不是故障,可连按两次ENT键解决。确认控制板与电源板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接触不良会导致报INF,如每次上电均先报CFF,去掉后再报INF,则可肯定为接触不良。
否则,就是控制板的问题了

网友G:
我碰个58的这个问题
可能是控制板与驱动板连接线松动
如还不行 就是坏了

楼主(2005-12-27):
    我正在修这个,控制板和驱动板的连线也全量过了,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到底是哪个IC坏了呢?各位你们遇到这个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H: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几次,不知你的主板的CPU是不早87C196的?把他旁边的一个8脚的93C66的资料找个好的复制一下就可以了。不知你的行不行。我的是VLT16型的

网友H:
告诉我们你现在修好了没有啊!!

楼主:
邓工,你好。几天没来论坛上看了!谢谢你的回复,机器还没有修好。这个ATV38 CPU是Lnfincon出的Sab-c167cr-16rm
intc007624
CPU板是双面板,后面有一个存储芯片24C08,在驱动板上又有一个存储芯片93C65。看线路应该是通过徘线连接到CPU板上。这个机型不好找!那位高手手边有这种机器,能帮我拷贝两个芯片吗?

网友I:
inf我也遇到了哦!

网友J(2006-02-25):
我正在上火58的INF,同刘枫的一样,请赐教.

网友J:
请问刘枫,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K:
to一刀客,真无赖,在急停时,由于风机的惯性,继续运行,有能量回馈,使得中间回路电压升高而引起的。

网友L(2006-06-05):
如果我选的是自由停车,变频器会检测回馈的电压吗?停机时会建立发电的磁场吗?

网友M:
是不是动了拨码开关什么了

网友M:
ATV71的如果拨码开关或者是PWR与+24没短接好象就有这样的报警,还有看看你的散热风扇是否正常运行。38的我遇到过一台CFF是散热风扇的问题!

网友N(2006-07-18):
不知楼主的机器修好没有?这问题是听讨厌的

网友O(2006-09-01):
我们这里有一台ATV38HD请教哪位高手一下,是否能用按扭来调节变频器速度?
我的QQ是39913884如何愿意的话交个朋友?呵呵!!!!

网友P:
INF
可能是变频器上面的风机不行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Q(2006-11-22):
1、关于CFF
连续按两次ent 键可消除,如不能消除,说明存在控制卡与电源板的匹配问题
2、关于INF 有可能是控制卡故障,也可能是电源板故障,可以通过调换控制卡识别。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电源板上插接件有松动 br>
我是施耐德公司的工控项目销售。如有工程项目信息可以合作,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R:
变频器上面的风机不行了

网友S:
变频器不接负载,当然报警了,接上去就好了

网友T(2006-12-29):
我的一台ATV58,30KW,开始报OPF,SCF,检测时嫌放电慢,在P/N间接了灯泡,谁知上电后报INF,头都大了。。。。

网友U(2007-03-23):
TO:老猫

ATV31HU**N4A出现INF呢?控制板可调,小功率的电源板和其他板子都是一体的,怎么办?

网友V(2009-04-07):
61的报警 OPF   怎么处理 在acc和run的时候出现的多

网友W:
我处一台ATV38/55KW上电报INF两分钟后报ERR7,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关于我处一台ATV38/55KW上电报INF两分钟后报ERR7,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cpu板坏了

网友W:
一路你好!你说CPU板坏了,是否可以修理,能否指点一啊!

网友Y:
回QING78:

ATV31出现INF现象怎样的,有没有在闪?持续的话应该是控制卡有问题

网友Z(2009-06-21):
施耐德ATV58/38系列报ERR7,应该是风扇坏了,换了之后就好的

网友AA(2009-07-22):
ATV31系列报INF故障,不闪,按ENT键可以调节,不知该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B:
找一个好的按键面板换上看看行不行!

网友AC(2009-10-03):
 拿你就麻烦咯   是驱动板程序掉咯

网友AD(2010-07-16):
我也有一台75KW的38显示inf,哪位能把96C33A里的程序发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AE:
不是程序的问题,我可以维修13305336428。

网友AF(2010-11-18):
施耐德技术问题可以咨询13554483804 或者QQ 117698696 提供施耐德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 常年 大量施耐德备件供应。

施耐德维修技术交流 百度贴吧 俱乐部欢迎各位的加入 http://tieba.baidu.com/club/10450868/invite/join/?c=129006345790f2282c6d6b5b2d517b0608119

网友AG:
更换控制板,不行就电源板了,

网友AH:
这种状况主要是控制卡与主板通讯故障,首选确定主板是否读取失败。QQ843096268

网友AI(2010-12-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换主控板就OK了.

网友AJ:
我的atv38 55kw的 报inf 是驱动板程序片坏了93c66 ,2脚对地短路了 哪位有程序发我的邮箱sun8188891@yahoo.cn  有酬谢!!

网友AK(2011-06-29):
我也遇到cff啦,怎么解决呢?头痛的很

网友AL(2011-08-06):
我有ATV38的EEPROM芯片数据,谁要?联系电话:13721974814

网友AL:
施耐德ATV38报INF、CFF,一般大多数是EEPROM芯片损坏,读不出数据的原因!

网友AM(2012-10-22):
两种可能,一:控制卡IC的复位芯片坏了,坏了后IC不工作,二:通讯光耦坏了,HCPL2611,复位芯片如果没有可改用阻容复位电路,光耦貌似很容易找,报INF我遇到很多,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原因,

网友AM:
补充一下,我说的是ATV31。ATV38的话应该是驱动板的电源没工作,ATV38主板的电源跟驱动板是分开的,如果驱动板电源没工作就会INF

网友AF(2013-06-20):
   INF 内部故障  就是程序不能被正确读取。和电源板EEPROM有关系。可以重新写入程序解决。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

网友AN:
大师们求教啊,施耐德变频器31,上电显示正常,无负载情况下启动变频器报警INF,内部故障,求教!

网友AN:
求教各位大神啊!施耐德变频器31的上电显示正常,空载启动报警INF,无从下手,求出路!

网友AO(2014-09-03):
 ATV38HD28N4X  22KW变频器 先是上电报CFF,按两次ENT 消掉后,就一直出现INF 报警无法消掉。 哪位先生有这种93C66数据 可与我联系  503999014  QQ,不胜感谢。

网友AP(2015-09-09):
crf2呢怎么解决,scr 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