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速的问题

楼主(2005-11-24):
有一电机,需用TD200显示其转速.请问如何做?

我知道可以用旋转编码器来做,但是我接触的不多,请问各位大大;

选型?接线?编程?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有什么窍门吗?
设备采用:SIEMENS S7-200 224

网友A:
SIEMENS S7-200 224连接编码器实现是比较容易的,调用高速计数指令就可以。编码器选择24v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B:
不知道电机是否变频,如果是直接把编码器的线接到变频器上就行了
(变频器上还要有编码器对应的卡)

网友C:
直接用绝对式编码器到变频器上,不就 可以了吗?

网友D(2008-03-26):
S7-200 224 调用高速计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