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的使用

楼主(2005-11-24):
我想请教一些问题:
1.我做的系统的总电流是300A,我想使用漏电断路器,按照人体安全的要求,漏电流不能超过30mA,不过正泰推荐用100-300mA的漏电断路器,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机器的漏电流通常比较大的,建议用300MA的漏电断路器。
不过建议你在系统的总开关不要用漏电断路器,而是在每一台设备上安装比较理想,假如一台机漏电这样就不会影响其他的设备运行。

网友B:
个人观点
总开关不建议使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C: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D:
总箱也可以装的,但是要装漏电电流大一点的,然后分箱装漏电电流小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时间分级

网友F:
支持分开安装.

网友G(2008-08-05):
支持以上几 楼的意见

网友H:
而是在每一台设备上安装比较理想,假如一台机漏电这样就不会影响其他的设备运行。 这样比较好。

网友I(2009-10-14):
请问各位高手,漏电断路器的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有没有相关资料共享一下,sheji778899@163.com

网友J:
2楼说的对,用漏电保护开关很麻烦的

网友K:
30mA是保护人的,100mA是保护设备的,根据你的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