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胶机节能

楼主(2005-11-24):
  哪位有在炼胶机上应用过变频的吗,有客户反应炼胶机的用电量太大了,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节能技改的呢,请交流交流。。

网友A:
请把炼胶机工况说一说:例如:生产周期、生产周期负载情况,希望多多交流,请发EMAIL:yushzdhkj@126.com

网友B:
发到网上大家帮你解决

网友C:
炼胶机的负载很重.
不过如果它的周期中有太长时间的换放料.就可以试一下.
132KW电机的电流高达300A.最好选用矢量变频器.

网友C: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请来电13556899364.

楼主:
运行时间一般为24小时全天运行,运行电流,如45KW电机,工作时电流为60-80A这样,电机用的是6极的电机,主要是料人工加料,有时会出现没料也就是空载的情况,但这时间都比较短.

网友D:
炼胶机的节能有一定的难度。

炼胶机的工况有素炼,混炼,回炼。素炼时负荷最大,生胶投入时,甚至会发生闷车造成电机堵转。混炼时因为有粉料打滑,负荷相对较轻。回炼时,投入冷料负荷较重,胶料回软后负荷变轻。

总的来说,炼胶机的负荷变化太大。

能否采用节能方案要根据炼胶机的工况来决定。

楼主:
好的,谢谢各们。另请教球墨机各位了不了解,用的是皮带轮减速,球墨机的滚筒比较大,有惯性用皮带轮传动有利电机起动吧。电机一般选用的是4极或2极,功率我见的有45KW、55KW最终的转速比较慢,如果用变频来直接控制电机速度是否可行,从节能的角度看有没有可能。谢谢!!

网友E:
如果是密炼车间用的炼胶机,那可能会比较困难。若是后工序用的会好一点,第一要解决破胶(冷胶)时的过电流;第二要解决紧急刹车时的制动性能。可以不用变频器,而改用其它的节能装置,应该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也在着手做这方面的前期准备工作。希望有更多的老师们来关注此事!
                  lxmwyn123@yahoo.com.cn

网友F:
恒转距的变速才能节能.
大负载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建议不要用变频改.

楼主:
TO:新变频
  你手机无法联系呀,能否告知使用后的节电率是多少。方便交流交流。

5:30am

网友(2008-02-27):
技术讨论帖 顶一下先
虽然是老帖子啦 但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哦

网友G:
炼胶机节能改造不好做.变频器要加大功率等级才能用.

网友H(2008-06-05):
要高温压力传感器和 仪表的朋友,来找我,价格便宜021-56872976www.xiangtaisensor.com

网友I(2009-05-18):
炼胶机节能改造不好做.关键是变频器要大一些功率等级,负载重一些,速度控制,联动控制要一致。防止断。在空 运行时有一定的节能空间。

EMAIL:CDTORUN@163.COM qq:54551338

网友J(2010-06-02):
如果真的用大一功率的变频器,可以达到节能效果吗?有人案例用进口的变频欧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