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不会:谢谢您给我的回复!!还请您再具体怎么做详细点告诉我!

楼主(2005-11-24):
谢谢您给我的回复!!
你能告诉我下载配置文件ENI Utility后,还应该怎么做??我很急!!请您一定帮忙!!

网友A:
首先在Utility Setting里进行port里设置。
在设置IP地址
然后再下载下去。
你必须在RSlinx里做DF1的配置
请问您是哪里的?

楼主:
我在山西晋城,谢谢你的回复!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SLC5/04 通过它的RS232 串口连到1761-ENI-NET模块上,这样,我就可以把SLC5/04 连入以太网了,我也可以通过在RSLINX中组态以太网驱动来对SLC5/04 进行程序的下载和监控了,可您说的和我想实现的好像不太吻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