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硅疑问?

楼主(2005-11-24):
我觉得目前扩散硅变送器价格很混乱,
有的厂家高达数千,而有的厂家只有四五百,
我都不知道价钱为什么差异这么大?
我还想知道传感器是不是都是进口的?进口的都是国外哪个厂家的传感器?国产的有吗?
望各位大侠指教... ...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经营理念和成本制约的问题,例如,我们作为一个原始的生产厂商,生产的扩散硅压力变送器的产品成本仅在220元左右,而且精度在0.25,0.1,温度补偿是通过程序进行,-20到105度,满量程全温区精度在1%,可以有显示,有智能控制,产品性能绝对可以和国外对比,我们的对外价最低可到350元,是为了作量,如果经销商的价格则要在800元以上了。

网友B:
你的话让人感觉难过,真的, 你们的东西真的便宜啊, 呵呵
350元
另外,你说你们的传感器都可以-20—105度,全温度精度1%,350元/台,我绝对不相信,真的不相信。呵呵
liufagui@126.com

网友A: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地方,我们应用的信号调整电路中,主要的芯片是美信公司的MAX1452,这是一种可对压力传感器进行线性和温度补偿的可编程芯片,可以设定多达100多个温度点进行校正,我们的工厂可以通过计算机同时对256个压力传感器进行自动校正,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C:
你还要不要经销商活呢;没有经销商去帮你推广市场
你哪个就是100块也卖不掉的哦

网友A:
我这里讲的是价差的问题,而不是其它的诸如市场如何运作的问题。

网友D:
楼上是哪个公司的,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A:
TO:楼上的朋友,有事情可来邮件:comine@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