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RSLOGIX5000在标签监控时的问题!!

楼主(2005-11-24):
 请问高手,我用RSLOGIX5000打开应用程序时,一切都正常,但如果我想对程序中的某个标签(TAG)进行监控时(MONITOR TAG ),问题就出现了,RSLOGIX5000会自动关闭程序,有时也死机,提示我RSLOGIX5000 Fatal Error ,我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的5000是正版的啊!我只记得我前几天,修改了一下注册表,想让XP启动的快点!没想到问题就发生了,还请高手帮忙啊!!
我都郁闷死了!急急!!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新安装。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可还是不行啊,但不报错了,还是监控不了,是不是得重做操作系统啊1!!

网友B:
你的软件是不是13版本的
这个版本的BUG很多
换一下12版本的尝试一下

网友C:
我在首次用LOGIX5000时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是重新安装系统,最好是用正版WINDOWS2000操作系统.

楼主:
写谢谢大家!工控论坛真是个好地方啊!!!
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