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想法,新的方案

楼主(2005-11-24):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出现,这只是我的一种想法,能不能做用控制器和驱动器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控制器储存程序在里面脱电脑运动。而且连接电脑是用USB的,有控制器里面的程序是可以擦写了,写进了不同的程序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运动,生产不同的产品。那么写程序的,只要写出来了程序带着手提电脑,把电脑里的程序发到控制器里就好了。这种方案有没有实现。

网友A:
现在有些大型cnc的编码就是这样的,用电脑把要生产的产品的代码通过网络传给网络上的各个cnc,然后cnc就根据得到的代码生产产品。

网友B:
我也有这类想法。在我们销售USB接口的步进/伺服驱动器的时候,有客户也提出过这类想法。
GOOD IDEAL!可以节省一台电脑。
我们已立项,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此产品。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C:
to 草帽路飞
你的想法,很久以前就已实现,在雕刻机的市场上就有这样的设备,请看下述网页:
http://sharpskync.com.cn/chanpin.htm
http://www.jiachen.cn/ow_large.asp?proid=44
http://www.jiachen.cn/ow_large.asp?proid=23&flagname=1

网友D:
這樣產品已使用多年 像CNC NC控制器 有億圖 微鋒 揚朋 星鼎---都有十多年應用經驗 只是介面不一樣 多是RS232 / RS485

网友E:
早都有了

网友F:
我们也有几种这样的产品,是用单片机实现的,体积小、操作方便。可以存储几种工艺、独立修改,也可以通过串口下载设置参数。

网友G:
已经有了,除控制电机外,还可以进行运算,通讯,显示,数字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网友H:
众为兴数控----运动控制之家,ADT-MND就是脱机的运动控制器,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我司网站:www.adtechcn.com

网友I(2006-12-01):
小型PLC都可以实现,程序写入后用外部切换,不用提着电脑来回跑

网友J:
松下FX系列PLC就可以,欧姆龙也有。

网友K:
你试试TRIO  021589797659 ,他们的产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