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的PID调节

楼主(2005-11-24):
我现在在用富士变频器试着做变频空调,我把热电偶接到温控器,再从温控器输出4-20MA的信号到变频器C1脚。变频器选择PID反动作,反馈选择正动作。不过在做的时候总觉得不是太对,求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你的热电偶是正温度特性的还是负温度特性的?
正的话,都选正动作;负的话,一正一反。

网友B(2006-03-12):
难道热电偶还分正温度特性或负温度特性?不分吧!

网友C:
是的热电偶是分正负特性的,半导体材料的传感器分正负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