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为何失败

楼主(2005-11-24):
用亚控组态王和施耐德PLC通讯,组态王通讯参数:modbus(RTU),RS485,9600kbs,奇校验,8位,1位.通道接4-20mA信号,寄存器4044,数据类型SHORT,变量类型I/O整数,地址和PLC地址对应,测试时失败,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原因有很多种:
1:硬件接线,电缆是否按照要求连接。
2:485转换器工作是否正常
3:串口参数pc和plc是否一致
4:确定是44044吗?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