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栅

楼主(2005-11-24):
  安全栅是靠什么来防爆的?
本安系统在国内越来越受人关注,作为其主要 构成部件的安全栅也被人们所认识。那么,安
  全栅是靠什么来防爆的呢?控制能量,控制能量是安全 栅防爆的法宝,不管是齐纳安全栅还是隔
  离式安全栅都是通过控制能量来达到防爆规定的要求的。齐 纳安全栅,从名字上我们知道齐纳安
  全栅其主要构成元件是齐纳管,也叫稳压二极管。但齐纳二极管 只能把电压值控制住,那么构成
  电能的第二要素的电流由什么元件控制呢?电阻,具备一定功率承受能力的电阻在这里充当了限
  流的作用,使安全栅输向危险区域的电流始终控制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从而达到了本安。 那么
  隔离安栅是靠什么来控制能量的呢?脉冲变压器是隔离安全栅隔离能量的主要部件有了它以后流
  向危险区的能量才会被控制住。

使用安全栅的时候我该注意些什么?
    本安系统除了要选择合适的安全栅外,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注意线缆和现场设备的容抗和感抗,本安防爆是系统防爆,除了安全栅需要达到
    所需的 防爆等级外,线缆和现场设备的蓄能也是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在参量认证替代系统认
    证 后,工程商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二,要注意本安接地,齐纳安全栅需要本安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1。
    第三,本安线缆与非本安线缆应分开敷设在不同的线槽里。并应有明显标识。
      第四,更换时应注意断电。
  我该用隔离安全栅还是齐纳安全栅?
    一般来讲,齐纳安全栅选型容易,不易损坏,对原系统结构要求改动的地方比较少,
  优点比较明显。齐纳安全栅的防爆原理是用齐纳二级管控制输出电压,用电阻限制输出电
  流,电路相对简单。在正常工作时,齐纳安全栅相当于两个电阻串入电路,因此对系统结
  构无须作改动。另外,齐纳安全栅由于无信号的转变,对原信号精度也没有影响。隔离安
  全栅是以高频作为基波,将信号进行调制解调,信号有了变动,精度会受到安全栅电路的
  影响。隔离安全栅由于具有高频震荡电路,将产生出射频干扰,对系统不利,而且隔离安
  全栅也比较容易损坏。但隔离安全栅不需要本安接地,这是它比齐纳安全栅优越的地方。
  价格方面,齐纳安全栅要比隔离的便宜很多,这在需要使用很多安全栅的场合,齐纳安全
  栅的价格优势明显体现了出来。

网友A:
安全栅除了具有防爆功能外,是否还具有防雷功能

网友B:
8错,找了很久才得到答案,雪中送炭阿!!

网友C:
要信号隔离器请找我!

网友D(2006-01-03):
不好还贵???为什么

网友E:
收益非浅!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F:
要智能的找我!

网友G:
好野,又长见识了

网友C:
     电源模块:
(A / B / D / E / F)型:  定电压隔离系列、定电压高隔离系列DC/DC模块电源。
(VA / VB / VD/ DW /WRA /WRB)型:传感、变送及便携电池升降压仪器专用宽电压输入,隔离稳压输出
的DC/DC模块电源,具有自恢复过载、短路保护功能。
(WRF / WRE)型:    电力及医疗行业专用宽电压输入,高隔离(3KV)、高精度(1%)
高可靠性,具有自恢复过载及短路保护功能的DC/DC模块电源。
●功率范围:0.1~12W。
●输入电压(Vin):3.3V、5V、9V、12V、15V、24、48VDC等固定电压或宽范围电压。
●输出电压(Vout):3.3V、5V、9V、12V、15V、24VDC等固定电压或稳压保护。
●输出方式:单输出、正负双输出、双隔离双输出、三电压输出及多种电压输出。
●稳压精度(%):±1  ±2  ±5
●隔离电压:1000VDC、2000VDC、3000VDC、5000VDC。
●引脚封装方式:SIP / DIP / SMD。

隔离放大器IC模块:
●电源、信号:输入端 / 输出端隔离3000VAC,  三隔离。
●4-20mA,0-5V ,0-10V,0-±10V等信号隔离放大输出 (非线性< 0.2%)。
●12VDC或24VDC单电源供电,内置多组高隔离电源,可提供一组隔离12VDC输出。
●内部陶瓷基板,SMD结构,低温漂、高可靠性,宽信号带宽(60KHZ)。
●低成本、超小体积,标准 SIP12 / DIP24引脚,阻燃材料封装符合UL-94标准。
●ISO系列低成本、小体积隔离放大器 IC(精度0.05 0.1 0.2 级,非线形<0.2%)
●两线无源4-20mA信号隔离调理 IC
●0~10V/1-5V/4-20mA/0-20mA直流信号V/V V/I或I/I I/V隔离转换IC
●内置电源0~±10V或4-20mA直流信号隔离调理 IC
●0~5V交流信号隔离调理 IC
详细资料请发邮件到ggxx123@tom.com索取

网友H(2006-02-21):
好东西,我很需要的,谢谢了!

网友I:
要用隔离器,安全栅。配电器就找武汉上润电子仪器有限公司,电话027-86830690

网友J:
我公司做台湾阳明(FOTEK)系列产品,也有安全光栅,用意者请联系。13631753233

网友K(2006-04-10):
不错,精细到位

网友L:
请教一下:如果我将PLC放在防爆箱内,防爆箱放置在煤矿井下!
是不是还要配置安全栅?,多谢!

网友M:
多谢,受益匪浅!

网友N:
过程信号处理仪表可解决以下问题:
  1,信号干扰隔离;
  2,信号衰减;
  3,信号转换;
  4,信号分配(一分为二);
  5,二线制变送器配电;
  6,安全(输入/输出端防爆)等等;
  信号转换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应用,可实现直流/交流电流/电压信号的相互转换,转换精度可达0.1%;
  如有兴趣请联系:
  13021724999  0531-80696586

网友O:
齐纳式安全栅要求来自危险区的现场仪表必须是隔离型,否则通过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端子与大地相接后信号无法正确传送,并且由于信号接地,直接降低信号抗干扰能力,影响系统稳定性。其对电源影响较大,同时也易因电源的波动而造成齐纳式安全栅的损坏.

网友P:
隔离器很不错的我们单位就用的比较好有很多问题说不清道理用上隔离器就好了

网友Q:
我有不同看法,隔离珊应该优于齐纳珊;气纳珊虽然便宜,但是对接地的要求太高,而且容易烧毁,运行成本会高于隔离珊。从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维护成本来考虑,其综合成本可能反而低于齐纳式安全栅。

网友R:
R系列隔离式安全栅
   带配电输入隔离安全栅
   直流信号输入隔离安全栅
   直流信号输出隔离安全栅
防爆等级:[Ex ia]ⅡC
    R系列隔离式安全栅是宇通仪表2006年最新研发的产品,取得同类产品中最为严苛的[Ex ia]ⅡC本质安全防爆认证。

    该系列产品采用“输入-输出-电源”互相磁隔离的“三隔离”技术,隔离耐压达到2500VAC/1min。

    最新应用了宇通仪表的11~30VDC宽电源设计专利,使得产品于其他产品相比,其性能更进一步

    0~1KΩ宽负载设计可以将产品应用于更加广泛的工业场合,可自如地与各种各样不同负载的设备连接并正常工作。

这里有选型样本和具体的产品资料
http://www.cq-yt.com/prodshow.asp?id=104

网友R:
呵呵
有需要信号隔离处理器的可以到我网站参观
http://www.cq-yt.com/index.asp

我们不仅生产系列信号隔离处理器
还为用户提供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
ST2300多功能回路控制器http://www.cq-yt.com/solution3.htm
i.F200现场总线控制系统http://www.cq-yt.com/solution2.htm

网友S:
文章一般。

网友T:
说得没错,我们单位的仪表使用的大部分是齐纳式安全栅。

网友U(2006-06-17):
精辟,大家需要采购安全栅不妨和我联系一下,我不怕比价,欢迎来电咨询。我们销售安全栅有很长的历史了。

网友V:
搞什么啊,谈技术就谈技术,鄙视宇通的做广告!!!!

网友W:
楼主是做齐纳栅的吧?您正好把一些问题说反了,应该是齐纳栅易损坏,而隔离栅不易损坏。
齐纳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器件--快速熔断器,当电压过高时齐纳管导通,使熔断丝熔断。而齐纳栅所有的器件都用环氧树脂等封装在壳体内,有一个部件损坏,整个齐纳栅就废了。在现场,由于电源的波动、地电位波动等原因,造成齐纳栅大量烧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网友X(2006-08-10):
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  我还是推荐使用隔离式安全是栅  无需接地
价格当然有点贵,但是使用起来不错

网友Y:
发我们目前应用的情况看,隔离栅要好于安全栅,就是价格太高,所发机组用的较多,必竟重要的东西嘛

网友Z:
好文章当然顶一下

网友AA(2006-09-09):
可以根据设备的重要性选择隔离栅还是安全栅,隔离栅应用不错

网友AB:
齐纳栅 隔离栅都是防爆增安的保护“伞”。

网友AC:
高!真是高!

网友AD:
国外的除了P+F和MTL还有别的吗?

网友AE(2006-10-14):
相比齐纳栅,隔离栅用途更广。

网友AF:
高手很多哦   受益不少

网友AG:
楼书是作“齐纳式安全栅”的吧?
如楼上“曦露:”    不好还贵???为什么 ?能解释一下吗?
同意“ 没事玩玩: ”的看法
下面请参考“周公”2004-2-8 11:55:00 ”发表的帖子

安全栅有几种

   我想知道安全栅有几种
  无123

  以下是对《求解安全栅》的回复:
  天衡: 2004-1-11 14:19:00
  --------------------------------------------------------------------------------
    本安型安全栅应用在本安防爆系统的设计中,它是安装于安全场所并含有本安电路和非本安电路的装置,电路中通过限流和限压电路限制了送往现场本安回路的能量,从而防止非本安电路的危险能量串入本安电路,它在本安防爆系统中称为关联设备,是本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安防爆系统关联设备,是指安装在安全场所,本安电气设备与非本安电气设备之间的相连的电气设备。
      由于安全栅被设计为介于现场设备与控制室设备之间的一个限制能量的接口,因此无论控制室设备处于正常或故障状态,安全栅都能确保通过它传送给现场设备的能量是本质安全的。
      中国国家仪器仪表防爆安全监督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区监督生产安全防爆产品的权威机构,对本安型安全栅产品有着严格、科学、详细的规定,只有通过该监督站认证的企业及其所开发生产的产品才具备符合标准的安全性能,否则可能会给使用方的设备、人员和生产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害。
      安装位置
       安全栅安装于安全场所,接收来自危险区的信号,输出安全信号到安全区或危险区.
      安全栅的结构形式
      常见的安全栅结构形式分为齐纳式和隔离式.
      齐纳式安全栅
      电路中采用快速熔断器、限流电阻或限压二极管以对输入的电能量进行限制,从而保证输出到危险区的能量。它的原理简单、电路实现容易,价格低廉,但因由于其自身原理的缺陷使其应用中的可靠性受到很大影响,并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其原因如下:
      1、安装位置必须有非常可靠的接地系统,并且该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电阻必须小于1Ω,否则便失去防爆安全保护性能,显然这样的要求是十分苛刻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难以保证。
      2、要求来自危险区的现场仪表必须是隔离型,否则通过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端子与大地相接后信号无法正确传送,并且由于信号接地,直接降低信号抗干扰能力,影响系统稳定性。
      隔离式安全栅
      采用了将输入、输出以及电源三方之间相互电气隔离的电路结构,同时符合本安型限制能量的要求。与齐纳式安全相比,虽然价格较贵,但它性能上的突出优点却为用户应用带来了更大的受益:
      1.由于采用了三方隔离方式,因此无需系统接地线路,给设计及现场施工带来极大方便。
      2.对危险区的仪表要求大幅度降低,现场无需采用隔离式的仪表。
      3.由于信号线路无需共地,使得检测和控制回路信号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4.隔离式安全栅具备更强的输入信号处理能力,能够接受并处理热电偶、热电阻、频率等信号,这是齐纳式安全栅所无法做到的。
      5.隔离式安全栅可输出两路相互隔离的信号,以提供给使用同一信号源的两台设备使用,并保证两设备信号不互相干扰,同时提高所连接设备相互之间的电气安全绝缘性能。
       因此,对比齐纳式和隔离式安全栅的特点和性能后可以看出,隔离式安全栅有着突出的优点和更为广泛用途,虽然其价格略高于齐纳式安全栅,但从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维护成本来考虑,其综合成本可能反而低于齐纳式安全栅。在要求较高的工程现场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隔离式安全栅作为主要本安防爆仪表,隔离式安全栅已逐渐取代了齐纳式安全栅,在安全防爆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3、齐纳式安全栅对电源影响较大,同时也易因电源的波动而造成齐纳式安全栅的损坏。

网友AE:
P+F KFD0-SCS-EX1.55用在盐酸配横河CS3000 系统使用半年后间隔出现单个测量回路不能正常的情况,安全栅输出侧带负载时电压只有8V左右,导致现场变送器不能正常工作。有时将安全栅输出侧断开再接入后正常,但时间不长又会出现相同故障。有时再接入后也不能正常,通过对问题安全栅的检测它好像也没有问题。输入电源由外供电24V DC  20A西门子开关电源供电电压正常,安全栅输入侧的电压正常。对现场电缆绝缘测试正常,现将安全栅甩掉正常。仪表系统单独接地。
这位同仁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望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H(2007-02-05):
那就是I/O模块的带负载能力不够了.

网友AI:
不知道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啊,如果可能请给我来份资料吧,谢谢! 邮箱:cuichengqing@sina.com

网友AJ(2007-04-17):
现在总体来说隔离比齐纳的要有点优势

网友AK(2009-01-13):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

网友AL(2009-12-17):
谢谢“老工控”的分享

网友AM:
不同意楼主说法,明显主观意识上偏向 齐纳栅。

明明是齐纳栅比隔离栅容易坏,却说成隔离栅容易坏。

再请问隔离栅对整个系统的接线相对齐纳式的具体有什么麻烦的改变?

隔离栅好像可以说是齐纳栅的改进版,从整体上来讲,应该不会比齐纳栅差吧

网友AN:
好文,学习中。以后要多读。

网友AO(2010-06-08):
看来隔离式安全栅是主流

网友AP(2011-02-16):
引用 网友T:
关于说得没错,我们单位的仪表使用的大部分是齐纳式安全栅。

我们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做齐纳安全栅的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18917036300 任先生

网友AQ:
国内的有四川绵阳雷静的,比较美观好用。

网友AR(2011-03-30):
上海怡贝的安全栅 性价比高 性能稳定 qq1034434625 有兴趣的可以联系

网友AS(2011-05-25):
安全栅本安性能的基本参数:
最高电压(交流有效值或直流Um)
施加到关联设备非本质安全连接装置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最高电压。
最高输出电压(Uo)
在开路条件下,在设备连接装置施加电压达到最高电压(包括Um和Ui)时,可能出现的本质安全电路的最高输出电压(交流峰值或直流)。
最大输入电流(Io)
来自电气设备连接装置的本质安全电路的最大电流(交流峰值或直流)。
最大输入功率(Po)
能从电气设备获得的本质安全电路最大功率。
最大外部电容(Co)
可以连接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本质安全电路的最大电容。
最大外部电感(Lo)
可能连接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本质安全电路的最大电感。
本安系统组合条件
为保证设备的安全正常使用,本安系统各配置间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现场本安设备的防爆标志级别不能高于安全栅的防爆标志级别。
b)、关联设备、现场本安设备与连接电缆参数之间要符合以下不等式。
安全栅参数 安全参数匹配条件 本安仪表参数+电缆参数
Uo ≤ Ui
Io ≤ Ii
Co ≥ Ci+Cc
Lo ≥ Li+Lc

网友AS:
为什么要选用隔离式安全栅而不使用齐纳式安全栅:
齐纳式安全栅采用在电路回路中串联快速熔断丝、限流电阻和并联限压齐纳二极管实现能量的限制,保证危险区仪表与安全区仪表信号连接时安全限能。它虽然低,但有一些致命的缺陷,使应用范围受到较大的限制。
a)使用齐纳式安全栅,工厂必须有专门的本安接地系统,本安电路的接地电阻必须小于1Ω。
b)使用齐纳式安全栅,危险区现场本安表必须为隔离型的,非隔离型的仪表不能采用。
c)使用齐纳式安全栅,对供电电源电压响非常大,电源电压的波动可能会引起齐纳二极管的电流泄漏,从而引起信号的误差或者发出错误电平,严重时会使快速保险丝烧断而永久损坏,按规定齐纳式安全栅内部齐纳管、限流电阻、保险丝整体浇封,一旦损坏无法修复。
d)使用齐纳式安全栅,信号负极均要接至本安接地,这样大大降低系统信号抗干扰能力,影响系统的可靠性,特别对于DCS系统影响尤为明显。
隔离式安全栅不但有限能功能,还有隔离功能,它主要由回路限能单元、信号、电源隔离单元和信号处理单元组成。
a)使用隔离式安全栅,可以将危险区的现场回路信号和安全区回路信号有效隔离。这样本安自控系统不需要本安接地系统,简化了本安防爆系统应用时的施工。
b)使用隔离式安全栅,大大增强了检测和控制回路的抗干扰能力,提高系统可靠性。
c)使用隔离式安全栅,允许现场仪表接地,允许现场仪表为非隔离型的。
d)隔离式安全栅有许多保护功能电路,意外损坏的可能性较小,允许现场仪表带电检修。这样可缩短工程开车准备时间和减少停车时间。
e)隔离式安全栅有较强的信号处理能力。如开关量输入状态控制、mV、Pt100变为4~20mA等等。这样给现场仪表和控制系统的应用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合理和有效。
f)隔离式安全栅与齐纳式安全栅相比,虽然价格要高一些,但是它许多优点和特点还是给用户带来许多方便,使越来越多用户偏向选择隔离式安全栅。

网友AT:
没看懂也没听懂的飘过

网友AU(2011-11-24):
浪涌保护器,隔离器,安全栅 与仪表 变送器   DCS  ,PLC   配套方案  咨询上海添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刘工13641713198    QQ1365533291   提供主流厂家P+F,MTL ,TURCK ,PR,DEHN等知名产品的选型与报价以及停产替代!

齐纳栅、隔离栅与PLC、DCS和ESD控制系统配合的典型方案,并提供现场总线的配电、防爆和连接的典型方案

As follow Models have stock.In shanghai. P+F

1P+F(pepperl+fuchs) KFD2-SR2-EX2.W

2P+F(pepperl+fuchs) KFD2-CD-EX1.32

3P+F(pepperl+fuchs) KFD2-SCD-EX1.LK

4P+F(pepperl+fuchs) KFD2-STC4-EX1

5P+F(pepperl+fuchs) KFD2-STC4-EX2

6P+F(pepperl+fuchs) KFD0-SCS-EX1.55

7P+F(pepperl+fuchs) KFD2-SOT2-EX2

8P+F(pepperl+fuchs) KFD2-UFC-EX1.D

9P+F(pepperl+fuchs) KFD2-UT2-EX1

10P+F(pepperl+fuchs) KFD2-CRG2-1.D

11P+F(pepperl+fuchs) KFD2-EB2.R4A.B

12P+F(pepperl+fuchs) KFD2-SR2-EX2.W

13P+F(pepperl+fuchs) KFD2-STC4-EX1.20

14P+F(pepperl+fuchs) KFD2-UT2-EX2

15P+F(pepperl+fuchs) Z787.H

16P+F(pepperl+fuchs) KFD2-VR4-EX1.26

17P+F(pepperl+fuchs) KFA5-SR2-EX1.W.LB

18P+F(pepperl+fuchs) KFU8-UFC-EX1.D

19P+F(pepperl+fuchs) KFD2-UFC-EX1.D

20P+F(pepperl+fuchs) KFD2-GUT-EX1.D

21P+F(pepperl+fuchs) KFD2-CRG2-EX1.D

22P+F(pepperl+fuchs) KFD2-SOT2-EX2

23P+F(pepperl+fuchs) KFA6-SR2-EX1.W.LB

24P+F(pepperl+fuchs) KFA5-SR2-EX1.W

25P+F(pepperl+fuchs) KFD2-ST2-EX2

26P+F(pepperl+fuchs) KFA6-SR2-EX1.W

As follow Models have stock.In shanghai. MTL

27MTL5510 MTL5510B MTL5511 MTL5513 MTL5514 MTL5516C MTL5517

28MTL5521 MTL5522 MTL5523 MTL5524 MTL5525

29MTL5541 MTL5544 MTL5546 MTL5549 MTL5575 MTL5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