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开关选型

楼主(2005-11-24):
我公司需要替换一薄膜式差压开关,Alre公司的JDL-115型。
Table text:
Ag =Silver contact
Au =Contact gold plated
Kontakt =contact
Technical data:
Medium: Compressed air
Reproducibility: 0.1%
Hysteresis: a)10-15 / b)25-40%
Under pressure a)15000 / b)30000kPa
Protection type IP54
Temperature range -15 ?..+80 癈
Corrosion resistance: Industrial atmospheres per DIN50018
Mounting: 0 or 180 ? Membrane must be vertical
Acceptance VDE / UL / DVGW

Polymer cable inlet Pg11, clamping range 5,5-9,0mm
Connection: Screw bolts for 1..3x0.75-1.5mm2 braided fine gauge wire
Contact type: 1 throw-over switch, spring principle
Contacts Ag: Hard silver, not low voltage safe
Contacts Ag: Hard silver, gold plated 5祄 = low voltage safe 10mA/24VDC
2-3 (NO-COM) closes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1-3 (NC-COM) closes under falling pressure
Current (Au): max. 0.10A cosφ=1.0 / 0.05A cosφ=0.6
Voltage (Au): max.30VAC

Pneumatic connections: ?x15mm for hose ?/5mm
Application as pressure switch: use lower connection (+)
Application as Differential pressure switch: use both connections
Application as vacuum switch: use upper connection (-)
When using only one connection, do not close off the unused connection

N.B. please, including following options:
- Fingers protection VGB4 per VDE 0106/T100
- Fit cover with adhesive plate DIN4844-1+2 "Warning electrical voltage"
Execution, Hresistant polymer (until Aug. 97: red / from Sept. 97: black)ousing: Impact
Material:
Manufacturer:
 Alre (IT control equipment)

请问国内有可以替代的产品吗???

网友A:
你的设定点是多少?37.34~124.46Pa可以不?dl_cui@163.com

网友A:
错了,是348.49-1369.06,或者99.57-398.28可以吗?

楼主:
100-1000pa

楼主:
其实参数接近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公司的pkn隔膜式差压控制器应该能满足要求
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电
赵
zzm117_vivi@163.com

网友B:
我公司的PKN微差压开关量程为:0-1600Pa,防护性能IP54;防爆性能:dⅡCT6;重复性:±1.5%F.S

楼主:
请查收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