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1-24):
我在看AB的POWERFLEX700系列的变频器,不过这里有个参数我一直没有看明白,就是标称功率额定值下有一个一般负载55KW,重载45KW。
劳驾哪位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A:
如果你的负载比较重,如起重机等设备上,这台变频器只能带45KW的电机;
一般负载的话可以带55KW;

网友B:
风机水泵电机可用到5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