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表无线抄表方案

楼主(2005-11-24):
            燃气表手抄器上门不进屋无线抄表方案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对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政府政策的鼓舞下,家居智能化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作为智能化产业链中的一环——智能抄表系统也同时得到了蓬勃发展。传统的手工抄表方式费时、费力,准确性和及时性得不到保障,这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了。这样也对抄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提出了新的抄表方案——无线抄表。 目前小区抄表基本有两种数据传输方式,有线数据传输和无线数据传输。如果用有线来传递数据,技术简单、成熟,易于实现;但施工布线工作量大,网线易受人为破坏,线路损坏后,故障点不易查找。如果使用无线系统,施工很简单,系统好维护,故障好查找,因此无线抄表将成为抄表方式的发展主流。该方案主要针对小区居民燃气表的抄取。

1、抄表系统组成

无线模块
    无线模块选用由我们公司自主开发的无线远程唤醒数据传输模块SRWF-502,无线模块是连接在燃气表的传感器上,用于采集燃气表的用量并存储,其余时间都处于睡眠状态,当传感器有信号进来时,模块被唤醒,并自动计量,而且模块会不间断的自动醒来,检测外界是否有唤醒信号,主要用于抄表器抄取数据,如果检测到唤醒信号,它将被唤醒并等待下一指令,执行相关操作。如果没有唤醒信号,则又进入睡眠状态。这样一来,无线模块的功耗就非常低,如果采用电池供电,可以达到4~6年。
无线抄表器
    无线抄表器是采用触摸屏,触笔操作,所有功能都在屏幕上显示。它是通过无线射频方式发送数据或指令和接收数据,在它和无线模块之间建立一套通信协议就可以和无线模块进行通信,抄取数据。与PC机通信是采用有线方式,使用标准的RS232接口。外观尺寸:115x71x19.5mm,便于携带。
PC机软件
    主要用于下载用户管理资料,上传抄取的数据等。

2、抄表系统工作原理

    无线模块的采集端连接在燃气表的传感器上,每当燃气表使用一定量时,传感器就会发出脉冲信号,脉冲信号会将睡眠的无线模块唤醒,模块并将该次使用量记下,然后又继续进入睡眠状态,它在睡眠时,会间断的自动醒来,检测空中是否有唤醒信号进来,如果检测到有唤醒信号,模块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等待抄表器的下一指令,然后执行相关操作,如果操作完成,模块会等待一定的时间,看是否还有指令,如果没有接收到指令,则进入睡眠状态。如果无线手抄器要进行抄表时,只要抄表人员拿着抄表器在通信距离以内先发出唤醒信号(必须是先选择用户),将某个用户表端的无线模块唤醒,然后再发出抄取数据的指令,这样无线模块将把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给抄表器。抄表器内的用户资料是通过PC机有线下载到抄表器的,抄表器抄取数据后也是通过有线的方式上传给PC机。而且模块带有阀控的功能,如果用户欠费或更换模块的电池,都可以通过抄表器发出关阀指令。
3、无线抄表方案特点
    无线模块多信道、多波特率(用户可选择);硬件采用了高精度集成封装技术,随环境温、湿度变化,频率偏移小、计量准确、通信可靠;采用高效纠错技术,保证通信数据100%正确;微功率、通信距离远、价格低。

    无线抄表器携带方便、操作简单直观、功能丰富。

    系统高度集成、总成本较低。

    可以随时抄取数据。

    抄表不入户、避免扰民。

    带阀控功能。

    系统简单、抄表效率高。

欢迎交流:上海桑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    021-50275250/50275255/50273877/38953738转8001分机

          刘  媚:  13386291239转8001分机

          FAX:    021-50270187

          E-mail:  liumeionline@hotmail.com

          WEB:     http://www.51sunray.com

          ADD: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科苑路201号

          邮编:  201203

网友A(2008-04-30):
上海兆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开发、研制、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从事微功率数据传输、数据采集(Data)的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自成立以来,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具备行业领先的技术力量、一流的生产设备、现代化的检测手段、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公司倡导模块化的设计思想,精心打造模块化的战略平台,构建模块化的系统结构,生产开发模块化的产品。
主要产品有各种微功率短距离、中长距离无线数传通信收发模块、用于无线抄表(水表、电表、煤气表、暖气表)的无线抄表模块,以及提供各种无线系统解决方案。公司将秉承“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持续改进的质量为生存之本,以创新和低成本为竞争之源动力,持续改进满足客户的需求”的质量方针,按ISO9001:2000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好的微功率无线通信产品和解决方案。
TEL: 021-51822509-15
邮件:kevinhepei@yahoo.com.cn

网友B(2009-04-27):
概 述

最先进高效的计量管理手段。

采用低功耗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对燃气计量表具的自动抄读和监控,解决上门入户抄表带来的扰民、数

据上报不及时、管理不便等难题。

国内第一个实现真正的网络化无线远传系统,独立研发专利无线路由协议,小区内实现7级无线路由,

小区GPRS集中器后可实现全市集中抄表

特征与益处

抄表自动化,收费网络化,管理人性化
? 全自动、网络化抄表收费系统,完全不用上门,更不用入户;
? 抄表网络实现多级路由,适合各种复杂建筑结构和地形条件;
? 终端表具超低功耗,无需内置电池,用户电池寿命1年以上;
? 多种抄表方式无缝切换:自动化网络抄表、手持抄表、小区集中抄表、移动抄表等;
? 抄表效率极高;
? 支持预收费,网络化接口提供银行或者物业代收费等;
? 对终端用户表具完全监控,可以随时调整预付费表的费率;
? 企业级的管理系统,可以实现远程网络化缴费及用户管理;具有统计查询、业务报表生成、单证

打印等功能,为管理提供更多方便;

与其它燃气表的比较优势

相比传统燃气表,不用入户抄表,并且有强大的监控功能,远程控制用户表具阀门。
相比IC卡预付费表,可以解决“长通阀”、窃气、囤气以及产销差问题。
相比其他远程抄表系统,无线远传抄表系统不需增加额外的布线,安装实施方便。

与普通手抄远传燃气表的比较优势

普通手抄燃气表实现了不入户抄表,但是抄表人员必须到楼前抄表,所以不是真正的自动化抄表。

WAMR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自动化抄表。
普通手抄燃气表抄表距离近,WAMR通过多级路由,可以将集中器抄表半径拓展到至少2公里范围,

而集中器(GPRS/CDMA)的通信距离不受限制。
WAMR包括路由器、集中器、抄表/监控/收费软件,构成完整系统,实现更高级的管理功能。

应 用

应用于新建小区,直接采用无线远传表,建设无线自动抄表系统。
老表改造,可在原表上加装具有计量采样功能的无线模块,和路由器、集中器实现自动抄表系统。

系统详细介绍 ― 系统组成

无线远传燃气表
手持抄表器
无线路由器
无线集中器
无线抄表收费软件

无线远传燃气表功能

超低功耗,静态电流<20uA。
计量精确。
防破坏、防窃用,表具自动检测通信故障、磁干扰等,如有故障发生,气量不足或欠费等,自动关

闭阀门。
故障及时上报,发生故障时,表具及时报警、关阀,并将故障上报监控中心。
具有预付费功能。
内置IC卡功能。

无线远传燃气表 技术参数

无线通信速率:50kbps 载波频率:433MHz(频段)
载波功率:10mW 接收灵敏度:-100dBm
工作方式:半双工 采集数据时间间隔:5秒
供电方式:4节5号碱性干电池
功耗:
接收电流12mA;发射电流30mA;
待机电流<20uA;平均电流<30uA
无线通信距离:
空旷地带(无遮挡)>200米;
建筑内10~100米(视建筑结构不同而有差异)
计量信号: 干簧管脉冲,<10Hz,支持单脉冲或双脉冲

手持抄表器

功能:
无线抄表:批量自动抄或点对点抄;
数据存储与交换;
表具故障诊断、参数设置;
主要技术指标
超低功耗CPU;SD卡存储器;
128*64图形液晶显示;26按键;
通信:RS232;
电池:内置可充电镍氢电池;
无线通讯距离:300米

无线路由器

供电方式:220V市电或太阳能电池板
通信距离:300~500米
防护等级:IP65
即装即用,无需特殊配置
可故障诊断

无线数据集中器

远程通信方式:
? GPRS/CDMA
? RS232
供电方式:
? 220V市电或太阳能电池板
防护等级:IP65
系统最大容量:
? 超过10的36次方,可视为容量无限
通讯数据加密传输
配置简单

抄表收费软件

远传抄表:可以单用户按需抄表,或者分区批量抄表。
结算收费:可以完成预缴气费业务,并打印相应的票据。
费率控制:根据适应燃气价格变动,对表具中的计费单价进行调整。
表具控制:可对表具阀门按需进行开、关操作等控制。
用户档案管理:对燃气用户档案进行建档、修改、查询、注销等操作。
查询统计:对抄表记录、业务操作等进行针对性的查询统计。
业务报表:包括日报表、月报表、年报表。
系统维护(需要管理员权限):对无线网络及网络中的各设备进行配置、维护与检查,对软件系统

本身进行管理。

系统实施

1. 设计:现场勘测及无线网络布局设计
2. 安装:安装表具、路由器和集中器等
3. 数据:安装软件,管理数据录入
4. 使用:建档开户,投入使用

欢迎垂询!

西安佳禾资讯发展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xajiahe.com

联系电话:029-85500895 传真:029-85500364

网友C:
无线抄燃气表系统方案及产品请来电咨询,上海兆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3818169145,我们有成功的实际应用经验。QQ:505785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