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保护电机绕组、轴承的温控开关

楼主(2005-11-24):
大家好,谁用过保护电机绕组、轴承的温控开关?什么品牌的?如何安装?

网友A(2006-12-06):
我司宝珠电器专业生产电机用温控开关,体积国内最小,便于安装,通过UL VDE认证,有兴趣可同我联系:朱俊 020-34826859 13924289061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的电话是020-34826856.欢迎咨询!

网友B:
说实话没用过,请给份详细资料dzmtmwq@163.com,谢谢!

网友C:
三相绕组每相1个,型号也看不清楚.
楼上2位有资料也来一份 zzyog@tom.com

网友D:
电机温控装置很多,一般用的是pt100热电偶,有些大功率电机在出厂时,就在绕组中安装了,外部只需接上对应的温控器就行了.但如你要改装电机,可能有点麻烦,要解决热电偶的安装方法,价格不会太高的.可能一套大概在2000以下.

网友C:
不是热电偶,温度开关 3个也就是5块钱
小功率不需要热电偶

网友E:
温度开关 3个,每相1个,三个常闭点串联后接入电动机控制保护回路

网友D:
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那种温度开关是那种结构的,是不是热继电器原理.但如果用热电偶的,不但可以测出温度值,还可用外接温控装置进行比较和设置.性能是相当可靠的,不知那种开关是否也很可靠?我见过潜水泵里的温控开关,根本就没可靠性可谈,电机故障是比较高的.

网友F:
pt100是热电阻,铂热电阻.热电偶测低温时,极少用主要线性不好.

网友D:
pt100是热电阻,你是对的,是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