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OP170B 键盘无响应

楼主(2005-11-24):
我的一台SIMATIC OP170B 键盘部分无效,请各位大师支招,具体现象如下:
在用F功能键切换界面时,不能完成工作,没有反应,K键也有相同的情况,但“HELP”“ESC”键有效。我把键盘和显示部分换了(主板没换),所有键盘都好用。请予分析为感。

网友A:
有可能是接触问题。

网友B:
OP170B的F、K键是需要编程控制的,而且在不同的界面起不同的作用

楼主:
我的F,K 键已经定义了不同的功能,F 键作为界面的切换(不同的参数设置显示区),K 键是用于触发某项特定功能的。以前都能使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掉了,重新下载一次;如果还是这样那么只好送修了

楼主:
程序可能没掉,有时候还能触发。估计是接触上出了问题

网友C(2007-11-11):
本单位的一台OP27同样的毛病,
快淘汰了,
换新的也不行,画面取不下来,
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