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是怎样滤除谐波的?

楼主(2005-11-24):
各位老师:
    我一直对谐波电流(如5次)进如无源滤波器后,具体消耗在哪里了?
    不是很明确。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请参见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0904

网友B(2007-04-16):
5次谐波才250hz,一般滤波器起作用范围为9Khz-30Mhz,所以5次谐波滤波器是搞不定的。但对高次谐波好滤波器是可以起作用的。这里讲的好滤波器。差的滤波器到不了低频。我们最低可以做到3khz,这在业内已经开了先例了,所以变频干扰我们还是很得手的。需要了解相关信息可以电话13811253311,或qq723695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