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多输入计数器

楼主(2005-11-24):
各位XDJM,谁用过多输入的计数器啊,要求三路信号输入,计数是三路之和。带数量设定和控制输出。

网友A:
我们有两路输入,分别计数,第三个计数是对两路输入信号进行加或减运算,带比例因子。

楼主:
我需要三路输入,显示是三路之和,

网友A:
很抱歉,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表。另外一个解决的办法是:用2个或3个待通讯的表,用一个文本显示器采集2个或3个表内的数值,在文本显示器内作运算,显示三路信号输入的和。

楼主:
松下有那种一体的小PLC,带液晶显示,就是成本高了点!谢谢楼上的。

网友B:
三路输入频率多高?

网友C:
有量没有呢
如果有我这边可以给你定做
wq99022320@126.com

楼主:
频率1K以下,

楼主:
我们给客户做配套,但这是新开发的机型,量还不怎么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