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A、B信号判别方向=!

楼主(2005-11-24):
编码器A、B信号如何用一个简单的电路来判别方向呢?
急急!

网友A:
用JK触发器即可,一个IC就搞定

网友B:
相位差90度,可以用很多方法判断。

网友C:
编码器ab相每转一格按此顺序变化 00 01 11 10

网友D:
用D触发器(假设上升沿触发),A接CP,B接D,当A超前时,每个CP上升沿时,B(D)为0,因而D触发器的输出Q为0,若B超前,则A上升沿时,B为1,这时Q为1

楼主:
zsbs兄台:
请具体的给出原理图,谢谢!我需要一个脚输出:当A超前B时,输出为1(0),当B超前A时,输出为0(1)。
QQ:8214098
E-mail:tanmingzhi@epochnc.com

网友:
"用D触发器(假设上升沿触发),A接CP,B接D,当A超前时,每个CP上升沿时,B(D)为0,因而D触发器的输出Q为0,若B超前,则A上升沿时,B为1,这时Q为1"
这种方式会出错的,至少要同时使用A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5-12-15 20:30:00 发表的内容:
"用D触发器(假设上升沿触发),A接CP,B接D,当A超前时,每个CP上升沿时,B(D)为0,因而D触发器的…
--------------------------------------------------------------------------------------------
为什么会出错,有许多应用都这样,还有我这边有个电路是将技术脉冲加一个10T500 延时500ns后,由加了一个74121 单稳态,出来脉冲宽度大概是10us的脉冲,这个脉冲最后进入计数器计数,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F:
用前面有人介绍的00,01,11,10的变化顺序判断更好些,因为上升沿或下降沿有时波形不整,容易干扰误读。

网友G:
干嘛搞那么复杂呢?示波器不好吗?

网友:
张庆东:
我解释一下这样为什么会错。
编码器单向转动的时候,不会错;编码器不动的时候,不会错(这是废话,当然不会错),但是在换向的时候会丢数。
举一个例子,编码器在原地颤动,向前时,A相产生上升沿,但移动量很小,B相还没有动作的时候,退回原位置,A相产生下降沿。这样,实际位置没有变、在B相没有任何变化,A相发出一个完整的脉冲,计数器会怎样动作?如果只用A相的上升沿计数,那么就查了一个脉冲。

网友D:
刘老师说得很有道理,这一细节我也想过,而且在4倍细分时,情况更复杂(每个脉冲的上沿和下沿都计数,有人做过用GAL编程实现),但这里“天外飞云”只要用简单电路判方向,虽然有一个D触发器对小幅振动不能做出反应,但这也防止了在判断方向时,在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动时,方向信号频烦换向这种情况的发生,因而这个简单电路似乎能满足要求
还有“天外飞云”,这个不需电路图,用文字就能描述清楚了,就是编码器的A、B相脉冲分别接D触发器的CP和D端,用Q的(0,1)表示方向

网友E:
谢谢刘老师的解答!
我感觉如果编码器返回的信号单纯用来显示,而不是用来闭环控制,或者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简单的D触发器鉴别方向的电路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单纯用来显示,而不是用来闭环控制,或者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这个,个人认为不是精度要求高低的问题,如果用来显示位置,每次换向都丢数,这总是个大问题,除非只显示速度,或者,基本不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