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为什么I,O 文件不能访问

楼主(2005-11-24):
我使用VB与Rslinx 2.4通讯,通讯方法是DDE,为什么不能访问I,O文件?其他文件法访问没有问题。
用Rslinx 自带的OPC Client 也是这样
日志中提示:
EMU500-1\1 : I:0 : 11/24/98 - 17:25:46 : 50h
Items: I:0
Type: READ
Mfg: Allen-Bradley
PlcType: SLC-503+
Desc: Remote: Bad addr
Addressing problem or memory protect rungs
Number of occurrences: 31
Last Error occurred: 11/24/98 - 17:26:15

网友A:
提示是地址错误,您可以检查一下。
另外通讯方法是DDE,为什么选择opc client呢?

网友B:
1、看看你的RSLINX的授权,应该是专业版以上才支持DDE吧。
2、看看你电脑里DDE服务起动了没有,在XP里是要手动起的。
3、excel支持DDE数据交换,你可以用它先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