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启停电路,居然没人会,太搞笑了

楼主(2005-11-24):
题目:    给你一个按钮,一个指示灯。 请用最少的中间继电器,实现以下功能! 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交替进行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为先前的不理智的言论向大家道歉!       其实题目很简单,但我觉得很经典,从中能看到很多东西,从大家的回答中也能看到很多东西!    答案并不重要,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只想让有兴趣的人体验一下获得自己认可的答案的过程!    从争论中能学到不少东西,感谢各位!       我不是一个嚣张的人,出此下策就是想吸引大家的注意!被人骂总比没人比强! 答案我就不贴了,给两个逻辑式子吧,不见得对,欢迎批评指正! M1,M2代表继电器,M1反代表M1求反(不好意思,M反我不会打) SB代表按钮 L代表灯 M1=SB(M2反)+(SB反+M2反)M1 M2=(SB反)M1+(SB+M1)M2 L=M1 原始状态,SB=0,M1=0,M2=0 当SB=1,M1=1,M2=0 然后,SB=0,M1=1,M2=1 再次SB=1,M1=0,M2=1 然后,SB=0,M1=0,M2=0 这里,M1控制了灯,M2实现了记忆。 按照这个逻辑式子,不管是LAD,还是用纯继电器,应该都没有问题! 前面哪位说用两个继电器有问题的,或者说用继电器是利用了打开闭合间隙的请给予指教! 想检查自己程序是否正确的只要转化为逻辑式子,问题马上就可以发现了!我就不一一指出了! TO 支持国货 szTaoyanbin pest 类似于这样的程序在很多PLC书里都有,用PLC来实现这的确是个典型程序! 可惜在这样程序的注释往往有这样的话,同逻辑的用纯继电器却不行,为什么呢? 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省得不服气! 你的程序第一行最后一个指令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如果能实现交替,我猜应该是生成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对吧? 不用这个指令,生成脉冲的方法见下面逻辑式 M1,M2代表中间继电器,Q代表输出 M2=SB*M1反 M1=SB Q=M2(Q反)+(M2反)Q 首先,很容易看出,这个逻辑式子用纯继电器是实现不了的出题人要求的 而在PLC里却可以,为什么呢,关键就是在于那个脉冲,你不否认吧 如果不是利用了PLC的这种工作机制,呵呵!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A:
一看就知道asdn不知道如何实现,还以为全天下都不知道,真是好笑

楼主:
我利用了梯形图逻辑通电表分析办法实现的,说实话,在没有学到这个方法之前,用经验胡拼乱凑,还真不容易搞出来! 我觉得不要小看了这条小题目,用纯继电器来做还真不容易,当然这是对我这样的门外汉而言了,呵呵! 在电工论坛里的同名帖子回复的比较有见地的很多,不过好象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思路,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PLC论坛的回帖多从PLC角度出发,虽然比较容易实现,但没有多大的锻炼意思! 可能干的侧重点不一样,思路还是有区别的! 看来看似简单的问题没有好的方法,光凭经验解决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利用了梯形图逻辑通电表分析办法实现的,说实话,在没有学到这个方法之前,用经验胡拼乱凑,还真不容易搞出来! 我觉得不要小看了这条小题目,用纯继电器来做还真不容易,当然这是对我这样的门外汉而言了,呵呵!

网友B:
继电器控制可以很简单的实现.一个普通按钮.两个普通继电器.但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电路.因为他经不起反操作的检验.这就是书本上没有的原因.
继电器控制成熟的电路.能经的起任何反操作的检验.
当然现在的PLC .单片机.自锁按扭.可以轻松实现.
继电器控制.不现实.只能作为题目讨论.
中国工控目前水平.要靠大家努力学习.要既说又练.

网友A:
ASDN,你也太搞笑了,没有必要开几贴吧,建议斑竹删了此贴,存心不良啊

网友A:
我是说删你这个帖子,没有说删原贴,你自己看一看,你开了几贴

网友B:
继电器控制单按钮启停电路,如果要比较成熟.要用到时间继电器.而且也不完善.

网友C:
你水平高就多为工控作点有用的。编程每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不可能人人都是高手。做出 做不出你的题。你也没必要挖苦 漫骂 别人呀。

网友D:
坐井观天

网友E:
不用继电器,带自锁的按钮就可以呀

网友E:
使用普通继电器?如不是我见过一种翻转继电器(老苏联货)带set和reset的

网友F:
你就是厉害!
  我现在还是想不出!
  交个朋友吧!
  QQ416033727

网友G:
自己不会,想要答案,出此下策,傻瓜一个!

网友H:
你的邮箱号是多少?我用三个继电器做了,图发不上来

楼主:
呵呵,这里最冷清了

网友I:
LD X0
ALT Y0

楼主(2005-12-26):
我在鞍钢做项目,刚来的时候,甲方电气主管NB哄哄,对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我拿这条题目跟他请教了一下,呵呵,一个星期啦,他们一个班组都没人搞出来!
    现在对俺客气得一塌糊涂!
    我调试即将顺利结束,回家过元旦啦!

网友J:
其实这是个二分频电路的变形,四下开四下关也能实现,而且不用计数器,很可靠.

网友K:
你这么根葱还有完没完,睡觉谁都会,没必要要求别人都和你一样不睡床上睡床下吧,真是个骚比

网友K:
骚逼一个,睡觉谁都会,没必要非得让人和你一样,有床不睡,睡马路吧?还要向别人炫耀你睡觉不要床不要被的

网友K:
楼上的观点对的很,这家伙一看就知道是个嘴上没毛的青蛙

网友L:
这个题目我做过类似的,不过是启动-反转-停止, 做出来觉的很有意思。

网友M:
太简单了,这电路没什么用。

网友N:
恶心
不要故弄玄虚

网友O:
学习一下还可以,但是用途不大,没有必要

网友P:
四个继电器

网友Q:
各抒已见,各抒已见.原谅他是个学生,不错.

网友R:
晕!!!ASDN 你别老发这个贴了.

网友S(2007-04-03):
还是我发个电路吧!

将以上地址复制到地址栏后,打开查看.

网友T:
我刚刚讨论过这种继电器:据高手说用普通继电器没法实现,
但有一种特殊继电器,价较贵,600元一只,一般用于
工厂照明,称照明继电器,我称它为“翻转继电器”,
我手上就有一只。原理很简单,跟普通继电器类似,
有线圈一只、两常开触点,不同的是:线圈引起机械结构
动作,轮流接通/断开,一般用于照明,但能不能用于控
制我就不能下结论了。

网友:
我刚做好这个。是用PLC的;我再试试继电器看能否实现;可能比较困难的。

网友U:
搞什么啊?

网友U:
你不用PLC试试看,晕

网友T:
根本不“好笑“,事实上就是不好做,说“好笑”就是被人笑,
就“好做的”也是被人笑,呵呵,

网友V:
我用三个普通继电器搞定,看来我的水平也不低。工控网上早就有图了,PLC的也有,至少有三个以上的版本。

网友W:
求计数器用文本修改程序

网友W:
FX电路上计数器用信捷OP320A修改程序咋么写

网友X:
最好用4个,3个也能实现,只是一点不合理.
谁想要图,下次我贴上.

网友Y:
楼主太搞笑了

网友T: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0744
这是本肉站搜到的,也不知对不对,老是讨论得没完没了,
说行的,为何不贴图呢,看你们喊得凶,我就搜了,搜到
三个贴

网友T:
希望用继电器试试,看成否?

网友T:
如果用PLC梯形图试,须将每层交换位置试几遍,
因为普通继电器与PLC不同,它是并行执行的

网友T:
不是搞电气的,看继电器图累,
我把它改成了梯形图,发现好象了问题

网友T:
三个自锁电路,用梯形图试验都不成功,就更不要谈继电器了

网友Z:
KA1回路中KA2和KM的触点好象要换一下位置.不知是否

网友T:
该图的作者号称用继电器试验过了,实属吹牛!此电路看似成功,
只是假设仅执行一次的情况,实际上致命的地方就是不停止的翻转
直到按钮松开。这个电路改成PLC梯形图其实就是三个自锁电路,
同样因不能控制"一次"翻转,而失败。
   结论很简单:没法实现!

网友AA(2007-05-05):
有一种机电器通一下电,动作一下,
一个按钮,一个继电器即可完成

网友T:
就是一种照明继电器呀~

网友AB:
太搞笑了!太无聊了!

网友AC:
解决办法:http://zouliushengfang.blog.163.com/

网友AD: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EU
LD     C1
OW>=   C1, 2
CTU    C1, 2
Network 2
LDW=   C1, 1
=      Q0.0
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AD:
3333333饿饿额

网友AE:
有没有 搞错,这样的问题自己作个实验不就解决了,还麻烦大家。

网友P(2007-08-09):
LD X0 OUT YO

LDI X0 OR Y1 AND Y2 OUT Y1

LD Y0 OR Y2 ANDI Y3 OUT Y2

LD Y1 OR Y3 AND Y0 OUT Y3

这里XO即是按钮,YO Y1 Y2 Y3 就是继电器

网友AF(2007-12-18):
你这个图好象是最符合要求的.

网友AF:
西门庆的那个图,应该没问题.

网友AF:
四个普通继电器和一个普通按钮,或者一个带常开常闭的按钮和三个继电器就绝对没问题了

网友AF:
楼主那个两个继电器的,按住按钮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F:
用PLC根本不是问题,关键是普通继电器,普通按钮.

网友AG(2009-11-27):
翻出这个老古董帖,发现用普通继电器还真难.是否有高手贴个能用的图

网友AH:
用PLC对应转成继电器电路不行?

网友AI(2010-03-21):
引用 网友T:

第二次按下SB1时KA2常闭触点会先于它的常开触点动作,这导致KM先于KA2自锁前失电,结果是KA2不能自锁或电路不稳定。不存在猫猫其后说的按钮按住情况下不停翻转情况。该电路如用电子电路来解决,简单的一个单稳或双稳电路就可解决,照明开关就是用的这类电子电路。

网友AJ:
那是三年前的老贴子了,现在才被顶出来了。

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三个继电器就能实现的图已被我成功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