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为何降压

楼主(2005-11-24):
请教现在市场上的节电器都是降低电压进行节电的 为啥呢?

楼主:
难道没有其他节电的方法了 怎么会选择电压?

网友A:
电压与功率成平方关系。
来得快嘛!

网友B:
节电不一定要降压,而且用得不好还会造成损失,要降压得看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功率一定要想节电还得升压利用P=UI,把电压升高以后功率减小不就节电了吗?发电厂把电压升高以后输送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高压输电是这样操作的,照明电机节电为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