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5-11-24):
富士变频器输出到电动机时 ,电动机隔一秒就正反转,检查参数设置完全正确,请问为什么?

网友A:
不会吧,你是怎么控制的有没有通过PLC一类的控制输入,还是检查一下你的开关量输入是否正确.

网友B:
那你有没有看哪个显示屏有没有频率在跳动啊
还有一 个可能性就是模块的问题啊

网友C:
用面板操作试试 ,把控制端子取消.如不行只能初始化再试试

楼主:
我没有采用PLC控制,直接从面板控制的,显示屏上可以看到频率增加(还没有达到我设定的频率)

网友D:
可能是输出缺相吧,是不是在电机空载的情况下试的?

网友E:
我记得我单位做一台td2100的时候碰到我类似问题 是因为信号干扰 或是设定了反向跟踪 把控制屏蔽线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