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教:关于A540 22Kw变频器制动的问题

楼主(2005-11-24):
现使用A540 22Kw变频器接合22Kw带编码器矢量电机,连接同步皮带驱动一个连续旋转的圆柱体.不存在反向旋转和升降.
问题1:怎么样才能实现在最短的时间内停止,比如说一到两秒
看了一下A500的手册,其中讲到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作用:"用于改善变频器的制动能力 (用于大惯性负荷或逆向性负荷)。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一起使用"
问题2:但是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以后能达到一到两秒停机的作用吗?
问题3:能否不用三菱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直接外接普通的制动电阻呢?
问题3:如果可以,制动电阻的容量和阻值应该选择多大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A540 22Kw变频器本身没配制动单元,要另配制动单元及电阻,估计一般能达到你的要求(如果惯性实在太大,则要加装机械制动),当你买制动单元时,代理商会配电阻给你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和变频器一起配套的,我就是做三菱变频器的,有问题可以交流交流,电话053186560959转8008,段工

网友C:
应该用刹车控制器.刹车电阻大概2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