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

楼主(2005-11-24):
   初次使用伺服,求助行家!先谢谢!
   我不知道怎样用PLC控制伺服,我的控制应该是PLC-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电机,主要是不明白从PLC到驱动器的通讯线主要传递了些什么信号!总的就是有伺服系统和PLC了,但我就是不能用PLC控制它,包括程序!

网友A:
你好!PLC要选择带晶体管输出的,传递的有方向信号、脉冲信号。只要看看PLC位置控制就好了。

网友B:
我刚做了一个这样的系统。用的是三菱FX2N-MT和松下伺服系统,四分度盘,今天刚调试成功。

楼主:
老小学生兄弟详细说说好不

网友C:
我看了老小学生以前的文章,
您只用了PLSY指令么?
PLSY只是一个高速指令,在三菱指令中不属定位指令的范畴。
ABS,PLSV,ZRN,DRVI,DRVA(好像现在前面加D了)这几条定位指令的接线还是比PLSY要复杂些的。
我的疑问是,如何用三菱PLC来读取松下伺服的绝对位置数据。
有人知道么?thanks!

网友C:
To迟到的爱:
您可以参考三菱编程手册,他们网站上有下载。
可惜资料很老,也有不少错误。指令还是旧的。
国人一定要做出比三菱优秀的PLC!

网友D:
"用的是三菱FX2N-MT和松下伺服系统,四分度盘,今天刚调试成“
怎麽不用1S,1N的,指令多而且好用,2N主要用来和定位模块配合使用的

网友E:
使用伺服电机很简单啊,你先选择好你要用哪种控制方式(位置、速度、扭力),然后根据接上图接上线,再根据你说要求的速度和方向发相应的脉冲给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