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

楼主(2005-11-24):
  [u][i][b] 初次使用伺服,求助行家!先谢谢!
   我不知道怎样用PLC控制伺服,我的控制应该是PLC-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电机,主要是不明白从PLC到驱动器的通讯线主要传递了些什么信号!总的就是有伺服系统和PLC了,但我就是不能用PLC控制它,包括程序![/i][/u][/i]

网友A:
你说得太笼统。

网友B:
  关于控制伺服,要先知道你要用他来做什么,伺服一共有3种控制;一是转矩控制,二是速度控制,三是位置控制,根据不同的控制方式,PLC给驱动器发出信号不同,如果是扭矩控制和速度控制一般是用模拟量来控制,一般的位置控制是用发送脉冲的方式控制,也有用模拟量控制速度,然后通过光栅尺反馈来做位置控制的;当然所有的这些控制方式,也都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进行控制,欧洲现在常用的方式是通过CAN通讯来实现,日本的用CC-LINK和MECHATROLINK的方式比较多,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

网友C:
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可以学多点吧。
qq;461496574

网友D:
能否将PPT发给我学习?mail:mbw8504@sina.com 谢谢!

网友E: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 YMZ-0704@163.COM 谢谢

网友F:
可以给我一份PPT吗?
pengch01@163.com

网友G:
可否给我一份?
sinozhifeng@yahoo.com.cn

网友H:
本公司提供全套伺服系统服务,包括编程和调试,有需要的联系我:0755-33346382 江先生

网友I:
我是新手,正需要这种基础培训呢,可否也发给我一份?mail:lbsd@sina.com 多谢!

网友J:
建议去找些基础的书籍看看先!不然你以后还会有不少问题出现!

楼主:
告诉你们
   通讯的方式没搞清, 我用了个最苯的方法,就用了发脉冲的方式控制了!
   希望高手们说说通讯的方法!

网友K(2006-01-13):
发一份,谢谢!!!wxinfor@sina.com

网友L:
如果是SIEMENS的PLC加SIEMENS的MASTER DRIVES VC控制系统的话,通讯采用PROFIBUS通讯,通过控制PKW PZD来控制伺服系统,编码器可以接到矢量控制模块

网友M:
不知道是做何种应用,如果不需要控制系统,只是简单的多点变速定位,或者走凸轮曲线的话,使用Rexroth的驱动器就可以,它内置定位及调速的功能,只需要用plc来做一下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通讯可以使用简单I\O控制,也可以使用Profibus,后者比较灵活,如需组态界面的话,获取数据比较方便。

网友N:
我QQ是157089978,,加我吧,希望能互相交流工控知识

网友O:
你好!楼主,能传PTF给我一份吗?
我的email:bob.xu@126.com

网友P:
能否发我一份,谢谢!
yech_fang@hotmail.com

网友Q:
我也要dayafter88@yahoo.com.cn

网友R:
sugar朋友,把你的PTT文件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吧,我的邮箱是zhang_shou_guo520@163.com,谢啦!

网友S(2006-03-03):
你好,sugar朋友,这么多朋友给你要资料够你忙的了,我也很想有一份,不知道你有没时间给我一份呢,在此谢谢你了!liuty19822004@yahoo.com.cn

网友T:
PLC发脉冲给伺服,有象顶楼说的几种情况:转矩控制,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可以用差动输入和改变PLC一般电路来控制。如果要求输给伺服的脉冲180KHZ/S到920KHZ/S的就用永宏PLC伺服专用的控制器来做,如果要求给伺服的脉冲低180KHZ/S就用普通机型就可以了达到要求了。本人做了不少PLC+伺服。以前都是用三菱或者是西门子的PLC+位控模块来做但这样的成本太高了;现在用来控制三轴、四轴的伺服同动成本降低不少。本人提供相关产品和技术支持。联系:QQ:450617666

网友U:
关键要先知道怎么PLC、伺服驱动器以及伺服电机相互的作用。不同的应用场合使用不同的控制模式,转矩控制,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另外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不同可实现的控制精度也有区别。另外是否需要考虑机械连接方面的问题,电机的轴端联接等。是否需要考虑快速启停、有无必要使用付刹车......,这些都是应用时有必要考虑清楚的问题。

网友V:
我公司是采用伺服液压形式来控制小车。用的是位置控制
用变频器来控制速度的
不过有时候小车不能很好的到零位
很烦人的!
每次这样都要手动拉到零位
很不爽的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谢谢各位!
本人邮箱:hacklongping@yahoo.com.cn

网友V:
我还没有说清楚呢?
就是来控制探尺的
放尺来可以
就是提尺的时候不能很好的回到零位

网友W:
发一份,谢谢谢!!!lan790412@126.com

网友X:
给我发一份谢谢mail:hai_rongliu@163.com

网友Y:
下面引用由FATEK在 2006-3-7 10:17:00 发表的内容:
PLC发脉冲给伺服,有象顶楼说的几种情况:转矩控制,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可以用差动输入和改变PLC一般电路…
--------------------------------------------------------------------------------------------
请问控制三轴四轴的是什么牌子型号的伺服驱动装置

网友Z:
可以给我一份PPT吗?
njbnlq@163.com

网友AA:
编码器如和使用

楼主:
我刚刚做了PLC+伺服的工程,一开始一点都不懂,经过多方努力总算做出,现把一点感想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对想我一样初次使用的朋友有点提示。
其实,用PLC控制伺服也算是PLC比较高级的功能了,但我感觉最大的麻烦不是在程序上,而是不懂伺服,不知道这样连接PLC的控制线,不能把伺服转起来!所以我建议初次使用的朋友先把伺服的说明好好看懂,这样就容易多了!

网友AB:
正如楼上的朋友所讲的一样,用PLC控制伺服一定要把伺服的说明看清楚,搞懂了就行了。一般说,如果我们的机台没有什么大功率的负载,那直接可以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伺服即可。如果有大功率的负载那只能选继电器输出的PLC+伺服控制模块(如三菱的1PG、10GM等),如何连接说明书中都有讲。

网友N:
那么PLC的扫描时间可以不用考虑吗?

网友AC:
大家好 我也是新手希望能够在工控的海洋里,学到很多.
各位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太明白能不能说的简单,一些如控制原理.
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一些针对PLC-伺服系统的.
谢谢了
祝各位一切顺利
tanbaoyan@sohu.com

网友AD(2006-04-09):
ddtaobao@163.com
谢谢咯!

楼主:
如果用发脉冲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一般的PLC都提供高速脉冲指令的,你只要用该指令编程序,买个晶体管型的PLC就可以实现了,不过要搞清楚你所需要的脉冲频率,以便选择PLC。至于用通讯的方法我就不很清楚了,[b]希望高手们说说用通讯的方法怎么做?谢谢![/u]

网友AE(2006-06-16):
我也刚做了一个伺服凸轮同步.挺麻烦的,功能和信号,比较多乱.

网友AF:
楼主:
    能否发一份给我,我正为这事愁着呢?我想通过通讯的方式来控制伺服。可不知道怎么控制??谢谢!!!
       houchengxu@tom.com

楼主:
QQH:
    对不住你了,我也没相关的资料啊!对通讯方式控制没怎么搞清楚。我发了好几次也没有人来这里指教呀!

网友AG:
PLC通过定位模块就可以直接控制伺服,这样很是简单,你说的通讯方法指的是什么

网友AH:
我们的产品通过RS485就能完成对位置、速度、力矩进行控制,并具有速度、力矩限制功能,如需更多了解,可发EMAIL到邮箱:ji_ttt@21cn.com

网友AI:
可否给我一份?
sunshiner22@163.com

网友AJ: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30931

网友AJ: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33565

网友AK:
我了解贝加莱的伺服是通过CAN通迅控制伺服的,控制程序都是在PLC中用C写的,通过相应的函数让伺服执行不同的动作,并且可以通过图形做出位置、速度、加速度的CAM曲线,通过函数来调用。

网友AL(2007-03-09):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我想用单片机代替PLC来控制伺服驱动器,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M:
那要看你的控制需求,看单片机的处理能否满足PLC所能实现的功能,另外就是接口和电平。

网友AN:
关于通讯控制我见过的有:
232/485通讯只是发发通讯协议里的字符串就可以了
CC-LINK DEVICENET等就是通过读写寄存器来控制器了.
现场总线的通讯速度和通讯距离都优于普通串口.

网友AO:
能否发给我一份。谢谢!
邮箱:wuyonggang255@yahoo.com.cn

网友AL:
我想问一下各位,驱动器在位置控制模式,电机的速度有脉冲的频率决定,可是如何设置或控制电机的加速度呢? 谢谢!

网友AP:
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可以学多点吧
嘿嘿谢谢拉
可以发份给我吗
邮箱:
wangjianmeiwz@163.com

网友AL:
发什么给你?

网友AQ:
正在学习中~~我们公司的设备好多都用到伺服系统~
真是搞得一头雾水~~~~~~~
只知道一些简单的原理~就是不知道如何应用~~
承蒙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多谢了

yanggj_@126.com

网友AR(2007-04-22):
方法1:在PLC加一个运行控制模块
方法2:用PLC(输出口)直接发脉冲到驱动器.(要高速IO口)

网友AS:
用通讯来做伺服的控制感觉复杂了些,一般PLC都有高速脉冲出口,这样对编程的人来说用它的向导就能搞定,简单可靠的多

网友AT:
单片机容易受干扰,稳定性差

网友AT:
我有资料谁要?

网友AM:
“用通讯来做伺服的控制感觉复杂了些,一般PLC都有高速脉冲出口,这样对编程的人来说用它的向导就能搞定,简单可靠的多” 足见国人受日系技术的影响和束缚之深!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可叹可悲!

网友AU(2007-05-22):
我也想要一份资料.我的邮箱是zhang213343@163.com

网友AV:
也发我一份吧,工控朋友们!jingzhongzi08@163.com

网友AW(2007-07-03):
chun_zi_hello@163.com
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AX(2008-05-19):
可否给我一份啊

我的邮箱:songbaoli_2001@tom.com

网友AY(2008-07-18):
也发一份给我吧,sunny_lipin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