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11-24):
     请问:1 .三相四极插座的用途;2 单相互感器极性的判别方法.

楼主:
   唉,没人懂吗?

网友A(2006-06-05):
1. 三相四极 应该是U、V、W、E,期中E为接地线。
2. 万用表较低直流电压挡,跨接于副边,一节干电池接触原边两线端,若表针正偏,则红表笔线端与电池正极端为同名端,反之为异名端。

网友B:
三相四极 应该是U、V、W、N,其中N为中性线。上面错了.

网友C:
三相四极应该是U、V、W、PE,一根是机器的接地线,不是N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