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7段数码管

楼主(2005-11-24):
有懂得用s7-200编7点控制7段数码管,3位扫描,控制3位数字的么?

网友A:
先看看数码管的驱动电流,然后把七段所对应的针脚找到,自己先写出真值表,然后直接用PLC输出就行了,很EASY的,

网友B:
需要注意采用共阴极的

网友C:
0.5"的占 2-3 个 I/O 口,用 3 个74LS164 就够了。共阳极的。
程序当然是要有的。

网友D:
用MAX7218IPL,只用四个输入口。

网友B:
也可以考虑用MC14489,用I2C的方式,只要两个口

网友C:
两个口移数的时候会闪。
MC14489 好象也不是 I2C的方式。

网友B:
本质上,MC14489不是I2C,但是,他是一条数据线,一条时钟线,利用时钟打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