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故障求助
shan 猫

楼主(2005-11-24):
我司有一台MR—SA102L的三菱伺服驱动器显示 “ AL24 ” 查看故障说明是“显示方式”无法启动,内置继电器无法吸合自锁。请教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经验请赐教!谢谢!!不知可用那种伺服驱动器直接代替!

网友A:
检查一下和连接马达的三相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 凤鸣歧山 的回复!线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将另一台的控制板换过来就正常了!故障就在本伺服的控制部分!可能是老化所致!但不知哪里有的买?

网友B(2010-10-08):
我司有一台MR—SA102L的三菱伺服驱动器显示 “ AL32” 请教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经验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