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4和MR-J2伺服控制可以进行位置控制吗?

楼主(2005-11-24):
FM354和MR-J2伺服控制可以进行位置控制吗?

网友A:
只要MR-j2可以接受模拟量命令值和最终控制目标的位置反馈为TTL电平编码信号,FM354就可以进行位置控制了
http://www.jove.com.cn

网友B(2005-12-24):
可以,就是在连接、编程方面的工作量稍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