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安装后可以看程序,但是不能修改,怎么回事????

楼主(2005-11-24):
问一个菜鸟问题,关于step7的,安装之后,可以打开文件开程序。
但是改了程序后,保存不了,就说要关的时候,弹出对话框,问要不要保存。
我点“保存”的话,对话框消失,界面依旧,点“不保存”才能关掉。
也就是说保存不了。。。。
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会怎么回事呀?
我用的是XP系统,系统是STEP 7 V5.2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
期待答复啊

网友A:
我在XP上用过V5。2,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我在XP上用S7-200时,报过几次故障。重装系统后正常。

网友B:
可以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以前工程的程序拷贝过来保存。如果还是不行估计软件有冲突。建议卸载无关软件,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