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6se70系列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11-24):
6se70系列变频器启动报F006故障,检查电源正常。电机正常。r006=490V(正常530V),确定变频器坏。本人估计是变频器测量电压部分坏,请教熟悉变频器维修的高手,如何维修该类故障的变频器。

网友A:
报F警是故障警。检查一下模块和控制回路

网友A: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B:
检查电压检测回路的084芯片(2.2KW以下)

网友C:
如果是接电机报警,要检查变频器的主继电器触点是否损坏和它的检测电路。

网友D:
检查一下继电器和供电电路,如果你那机器是自带整流桥的请检查一下整流桥是否有损坏,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是过电压,如果是2.2KW以下检查电压检则回路的084芯片吧

网友B:
我这里有一台跳F026的请教该怎么修啊

网友D:
f026检查驱动及模块

网友E:
西门子6se7035系列变频器在运行途中报008(禁止启动),不知怎么回事,请那位高手指点,还有变频器输出4-20MA 数字表为负值指示,请高手指点一二为盼

网友D:
是F008还是o008,输出为负你先初始化一下,然后重新设定一下参数看看.

网友F: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参数R006看下直流电压显示值是否与实际值相符,NO的话你就检查电压检测部分!

网友G:
6SE7032报警F21 如何解决? 如果不是P384参数的问题
还要检查什么

网友H:
西门子PLC如何使用?

网友I:
我建议检查电压监测部分,换块板试试

网友J(2006-02-28):
各位有谁知道6SE70报警F243,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