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电机的绕组、轴承上采用过温控开关?

楼主(2005-11-24):
请问各位大虾,谁在电机的绕组、轴承上采用过温控开关?什么品牌的?是如何安装的?效果如何?

网友A:
没必要吧?如果一定要加,建议就用电饭煲、电吹风上的那种温控开关吧,有多种规格(温度)可选,在要测温的地方钻两个小眼,攻丝后安装就是了,但考虑到安全,又要加用低压变压器和相应的继电器……呵呵呵,纯粹瞎说了啊,没仔细去想的。

网友B:
我以前在单项电机上用过,什么牌子我就不太清楚了,价格也便宜就5块钱,还可以直接绑到线圈上。

网友C:
老兄:
   找到没?我想找80℃左右的温控开关,像饮水机里面的这种。可惜没找到。
   如果找到了通知我一声,谢了!

网友A:
怎么会找不到?到电子元件市场去转转,一定找的到的,这么普通的东西很好找的。

网友D:
家用落地扇的电机中就有此器件。

网友E:
像饮水机里面的80℃左右的温控开关,市场上二元一个,多得很,我几年前用在频敏变阻器及自耦变压器上面作保护,效果很不错。电机绕组、轴承上用的有PT100加温控表的和PTC加PLC的,效果都不错,不过都是大型电机(500KWA以上)。

网友F:
这种开关是专用的,去电机生产厂家就可以找到

网友G:
我看到工业用的风扇上就有一种热保护保险!很不错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是试试!

网友H:
探头.温度控制器.接入控制电路.大的轴承测温就是这样.

网友I:
可以应用测量转速的仪表进行控制,可以进行开关量通断控制,也可以进行模拟量控制,温度可以设定上下限进行控制 changyujing1980@hotmail.com

楼主:
大家好,感谢大家的赐教。我已选用了东莞旭东电子产的KSD-Ⅱ-85,有常开、常闭,效果很好。

网友J:
我们的进口设备上有用过,好像是在电机的端盖上转了一个小孔,装了一个PT100的温控元件,通过检测PT100的电阻变化来检测电机轴承的温度,线圈上的也是一样,只不过是多了几个检测点。

网友K(2005-12-24):
有很多三相潜水泵的绕组里面有温控开关,一但温度过高,断开星点,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