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TP170A和OP270同时跟两台CPU226进行通讯

楼主(2005-11-24):
请教高手
我想用TP170A和OP270同时跟两台CPU226进行通讯,在两台屏上都可以设定和显示两台CPU里的变量可以吗?如果可以该如果设置

网友A:
可以实现。设置来说其实和单台通讯差不多,只是注意地址的唯一性就可以了。

网友B(2006-01-18):
可以,楼上说的对,用PRO_FACE的也可以,我也实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