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电子台秤使用中会受到哪些干扰?

楼主(2005-11-25):
本人所在公司是制作复合塑料的厂商,所用的电子台秤,是在充填包装时,用来称量复合塑料胶粒的,经常会出现突然黑屏、零点跑偏、误差突然变大等各种故障,在其它区域使用权同样的台秤,好象出现得很少,也怀疑过台秤质量问题,为此整批更换,选用过其它型号的台秤,也效果不佳。
请问在这样的环境下,台秤最有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产生这样的故障呀?应如何证实与解决,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请问:电子台称处在环境如何?是否有变频器\热合机\强烈振动等外界干扰等因素.请说明.

楼主:
几米远外有振动筛,但好象对秤所在地面影响不大,十米远左右有变频器。

网友B:
干扰,将变频器拆了

楼主:
变频器的影响真的这么大吗?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如果要拆变频器,那台秤也就不需要了,哈哈!

网友C:
变频器的干扰是有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其实电子秤的干扰有很多原因,比如走线不合理带来的问题等

网友D:
不一定肯定是干扰
我原来单位也有这玩意,设置不对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原来用YAMATA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