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简便检测时速0~50kM的车速

楼主(2005-11-25):
各位大侠好!最近我对汽车制动性能检测比较感兴趣。可我的传感器方面的知识已忘了差不多了,故请指点:
如何实时检测(0~50)kM/h的汽车相对于地面的速度?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比较好?
因制动时车轮会打滑而不能以它的转速来计算车速。
曾想参考光电鼠标的原理来做传感器,但它的灵敏度只有每秒几厘米,而车速达到十几米每秒。
请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直接用距离除于时间不就是速度了,就看你如何实时得出距离,
你只是要知道制动性能,那制动性能怎么看的出来,不就是看
从制动开始到停车的距离吗,打不打滑看你在什么地面上了,肯定
会打滑了,
我对汽车也不是很懂,不知道它是如何计算速度的,应该还是通过轮子的转速吧

网友B:
多普勒雷达直接测速,它可以直接测量车对地面的相对速度,与打滑无关,汽车的ABS除了采集轮子转速如果再采集一个雷达测速信号,那么滑移率等好多abs的处理就会更完善了。给你份资料吧

楼主:
谢谢!多普勒雷达直接测速需要多大的成本?
我的信箱:zhoujc7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