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SE7087变频器F21错误

楼主(2005-11-25):
F21错误是什么错误?如何处理?
请各位高手帮帮我 谢谢了

网友A:
超过电机I的两次方T监控参数设值的极限.检查P383参数

网友B:
不要去改p383这个参数,没用的,我昨天刚碰到这个问题,电机运行电流很高,然后报f21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希望楼上的能告诉我

网友C:
这个是电机超温故障,首先要先确定电机有否问题,我也是建议不要去修改这个差数,除非真的错了

网友D(2006-03-06):
修改参数P383,置零就可以。

网友E(2006-04-09):
楼上的,你把P383置零,就不报F021了,你这样做过吗?

网友F:
过电机I的两次方T监控参数设值的极限值.
检查电机所带动设备是否有堵转现象
泵类设备是否存在管道轻微堵塞而时间长了便报警.我遇到过.

网友F:
过电机I的两次方T监控参数设值的极

网友G(2006-06-16):
TO:出生牛犊
对不起,很长时间才回帖,这段时间我出差了,而且没有电脑和网络。这个办法我用过几回,首先电机的确不过热,置零就行。这个参数好象是西门子以自己的电机产品为标准做的,可能用在国产电机上就会出现误动作。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