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IP 问题

楼主(2005-11-25):
请问各个城市的cmnet上网之后获得的IP能够通信吗?怎样才能通信呢?

网友A:
能够通信,不同移动之间的GGSN会自动做连接.你只要把动态IP写入GPRS设备就可以了.但断线后IP会变,又得重新设置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在各个城市用gprs拨cmnet上网之后都会获得一个动态的实体IP地址,因此相互之间是可以通信的;同时因为这个IP是动态分配的,所以当断线重新连接后会获得一个新的实体IP。

网友C:
可以申请APN专线,和移动公司GPRS网络连接,分配固定IP,就不用重新设置了!供参考!

楼主:
我知道分配的固定IP可以异地上网获得正确的IP,我的意思是我在本地cmnet拨号上网后获得的IP为10.81.*.*,另外城市cmnet拨号上网后获得的IP是10.185.*.*。请问这两个IP能ping通吗?

网友A:
可以啊!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D(2005-12-27):
要看哪些城市,有些城市之间的不能通信,有些可以,如北京就不行。

各个省市移动设备不是统一采购的。由此可能存在差异。

=============================================
GPRS、CDMA工业级应用终端。大量的现场实施案例供您参考。
一步一步教您使用GPRS、CDMA工业应用,欢迎朋友们交流联系。
联系方式↓:[/B]
MSN:lengcool@hotmail.com
在线直接联系: 190988779[/B] <=点击直接用QQ交流
=============================================

网友E:
楼上分析很客观,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