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38远端给定速度问题!1

楼主(2005-11-25):
  我公司用了一批ATV38变频器,有两台出现的问题如下: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两种,远端控制和就地控制,在就地电位器0~10V给定控制时变频器运行的很好,而远端用DCS控制时,给定速度和实际速度差的很大,(给1200r/min实际只有900多转)很不线性。DCS给定的信号是4~20mA,变频器的接收信号也设的是4~20mA。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将控制菜单中的CRL,CRH 的参数从4~20mA改成3.1mA~16.5mA,这样居然好了。DCS的信号我们也量过是很标准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应该是变频器速度给定通道的校准问题。

网友B:
ATV38变频器有自动节能功能,将此功能去掉,则会消除此现象,不过也失去了ATV38的特色

网友C:
精度不高

楼主:
to :专搞施耐德
     不明白,怎么消除??

网友B:
DRC菜单中nld参数改为no

楼主:
   TO:专搞施耐德
   好象不行,优化电机效率设成NO,我改过来试了,好试不不行。我曾经将同功率的主控版还过来试过,结果没有用,在还原后没有故障的那台也被传染了。很郁闷!!

网友D:
是不是你设置成了多通道叠加。

楼主:
设置是没有问题的,其他的机子是一样的设置没有文题!~

网友D:
你可以量一下你的给定是多少mA电流,直接在变频器侧串万用表,看电流有多大,并和其它比较,如果设置都是一样,量出来的电流值也一样,就应该是一样的。
还有你说的给定1200转,实际900转,可以看出这两个速度还是有一些联系的,要不实际速度为什么不会是890转或1320转。
还是要检查一下你的接线和设置。

网友B:
如果这样设没用可能就只能采用你现在的办法了,调对应的给定范围,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TO:zjlongs:
     我的给定量过了和其他机子一样的。
  (还有你说的给定1200转,实际900转,可以看出这两个速度还是有一些联系的,要不实际速度为什么不会是890转或1320转。)
  我的给定(1200转实际900转)是我为了方便写没写清楚,实际转速是很不稳定的时而800多时而900多很不稳定,接线和设置也检查了,没错。而且还是和其他机子一样的设置和接线,其他机子好好的就这两台有问题!!~

网友E:
在许多控制项目中都存在相似的情况,原因有:
      1 远端控制时,信号线本身因电磁而产生的干扰主要是耦合干扰
      2 信号线对信号本身的衰减
 一般对第1种采取隔离,屏蔽,接地等措施来解决,
     对第2种一般采取软补偿,通过实验取得补偿量,你所采取的(我们将控制菜单中的CRL,CRH 的参数从4~20mA改成3.1mA~16.5mA,这样居然好了)方法是对的。

网友F:
我想 银宇 说的是对的吧,像传输干扰这样的因素要想具体量化的话恐怕不是很方便的,所以,就像 银宇 说的,
1.对信号线本身因电磁而产生的干扰主要是耦合干扰要采取隔离,屏蔽,接地等措施来解决
2.对信号线对信号本身的衰减采取软补偿,通过实验取得补偿量,将控制菜单中的CRL,CRH 的参数从4~20mA改成3.1mA~16.5mA的方法是对的,将电流设置得小一点,内部相关模块和过程的增益会提高,因此可以补偿传输中的衰减,当然,也要多试几次来确定具体参数的正确性.

楼主: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通道常时间接收过高的电流,会不会对通道有什么损坏。如果这样不影响,也就只有这样用了。

网友G:
我在调试我们的大功率变频器时也出现这个问题,后面我在输出输入端加信号隔离器解决了,不加DCS上输出20mA,到变频器上只有16mA

网友H:
4-20mA对应参数里面的LSP和HSP,请检查一下这两个参数

网友I:
TO:江湖走走
再怎么衰减和干扰也不会降低这么多吧!问一下线路距离有多长?

网友J:
肯定是信号衰减了。我给你一个在变频器端测量4-20mA信号准确与否的方法: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AI2与Com端之间的电压,AI2的内阻是100欧,很准确,如果你测得1.2V,证明电流是12mA.检查检查回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