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

楼主(2005-11-25):
各位好,请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电机的过流保护器应如何选择,如22KW的电机选的过流保护器就选择多大电流的.

网友A:
应该和22KW马达的额定电流相同,40-50A的过流保护器即可。

网友B:
额定电流的1.1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