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变态的伺服器故障

楼主(2005-11-25):
西门子伺服修好后,运行几分钟报警过压,把所有怀疑的元件换新的,包括驱动光藕,故障依旧。百思不得其解,后突发奇想,在驱动光藕上加一电容,过滤高次谐波,居然好了!你说怎么那么奇怪,所有元件都是原装的,为什么会产生谐波,要加电容过滤才行呢?

网友A:
真是个笨猪一条,

你确定把上面所有的元气件一个不剩的都换过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你的电路板不止两层.
有可能里面存在着短路和开路也是很难说的.
笨猪!

网友B:
但也不一定哦,我碰过比较多这样的故障。主要是换上去的元器件参数不一样,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C:
你确定换过高通滤波那个元件你换了吗?有可能是那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