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求助!三菱伺服定位用角度单位

楼主(2005-11-25):
当我选择用角度为单位来控制转盘时,它会产生0-359.9999的循环周期,但伺服电机要旋转假定100圈才能使转盘转一个工位,我是不是将100*360=36000度折算到0-359.9999循环周期里去,还有选择度为单位是选择ABS,INC坐标系?????

网友A:
三菱的伺服不是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么?

楼主:
电子齿轮是常用方法,我不想用它

网友B(2005-12-26):
大家来关注下,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B:
我的理解就是,你的固定参数里面设置好了的
机械走的距离/电机每转 电机100圈 转盘转多少度.
和电子齿轮比没有关系.

网友C:
你用什么来控制呢??并且不是和电子齿轮比没有关系吧,只是你默认出厂直而已!<机械走的距离/电机每转>-关系到每转脉冲数!!如果介绍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D:
其实,你完全可以以脉冲作为控制单位,因为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没看明白问题。
如果转10圈,至少不能用单圈的绝对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