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报警功能的实现

楼主(2005-11-25):
求教电磁阀报警功能的实现:
    我的电气柜要实现集液报警,和自动排水。请问能实现吗?

网友A:
实现是没有问题,关键是您选用什么控制方式,目前可以有多种方式如plc、仪表等可以供您选择。

楼主:
我用的时三菱的PLC啊

网友A:
那您编写一段比较程序,判断是否在报警范围之内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动手做就知道了

楼主:
哦,要用一段比较程序啊'

网友C:
三菱编程手册中有报警的例程,可以参考,报警信息在HMI上显示。

网友C:
三菱的编程手册上面有一段例程可以参考,报警信息在HMI上显示。

网友D:
用一句程序就可以实现,把那个值读入到PLC然后和标准值比较,再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开关,用中间继电器来作为电磁阀开关的条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