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实际性的问题最重要>

楼主(2005-11-25):
此论坛里面,出现太多没有用的东西了.大家尽量在这里谈论一些关于技术探讨方面的较为好一些.尽量少发些广告之类的东西,除了李老师的<变频器维修与应用>之外,其他的技术含量的文章很少,建议大家,有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以便以后其他人再遇到此类问题,就知道该如何下手了.从而得到提高效率,省了很多时间.再一个:每一种变频器的参数及电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人对西门子,很感兴趣,则有的人对三菱很感兴趣,每个人都有那么一到两种牌子自己很喜欢维修的,已经修出感觉来了,对里面的理论吃的很透彻.希望这些朋友,多发表一些很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出来.遇到自己知道的,也顺便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希望都能够参与近来,现在讲究改革吗!也希望我们变频器这一块.搞的越来越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楼主:
西门子ECO变频器维修心得:故障现象《模块炸了一路》

测量驱动板的一路,发现坏了很多贴片三极管ZY4,BCP52 光藕4506

另外此变频器灰尘很多,其他的元器件都可以做为一个对比来测量

其好坏,最后接上假负载来试机OK。一般炸模块后,仔细检查驱动

电路。其他的像底板或主板一般都是好的。只要开关电源修好了,

如果怕炸模块的话,最好是加上假负载来试机,这样安全一些。等

试机OK了在去掉假负载。

楼主:
ABB ACS600 变频器维修心得:故障现象《三相输出不平衡》

测量驱动电压,有一相偏底了许多,最后检测所有的光藕,发现有

一个的参数明显发生的变化,代换后故障排除。试机马达运转正

常。

楼主:
万用表的档位一定不要打错了:有很多维修变频器的人员,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时候,用的是数字表。这样是不准确的。
也有的时候经常忘记把档位打回来。等炸坏了万用表和变频器的时候,才发觉是自己不小心档位没有打对造成的。所以提醒大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每次测量低压或者高压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是不是档位有问题,有没有打对档位。损失一个万用表是小事,损坏了自己的身体那变成了大事了。

楼主:
这样也没有什么收获哦
如果你不懂原理在这慢慢猜哪里有问题
猴年马月也写不完你的成功经验!

楼主:
我看不见得,你把问题想像的太过于复杂了.

所以办起什么事来就觉得什么都是难的.

你还没有真正见过,真正的高手是如何维修的呢.

总觉的原理是指导你维修的唯一方案,现在很多人都不具有变频器的

电路图,也就是没有原理的情况下做维修的.不也是可以修的很好吗?

不要把这些想象的太过于复杂了.不然你什么都会干不成的.

网友A:
实践是硬道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变频器维修是一项非常注重实践的工作,但适当研究一下其原理有助于维修水平的质的飞跃,而不至于到了一定阶段后徘徊不前。

网友B:
你的意思我们明白。建议管理员整理整理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