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t100输入的温控问题

楼主(2005-11-25):
温控表显示的数据比pt100输入的数据小(已换算成温度),在100度的时候小10度左右.220度的时候差20--30度.
现场是:信号线和加热器电源线没分开,pt100信号线在中间换成铜导线进入温控表.
温控表经试验没问题?
问题是不是出在输入干扰?
请指教
联系:flykidd@126.com

网友A:
传输的干扰肯定存在,不过可以通过仪表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