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的压力表,要测量200度以上的流体介质可以吗?

楼主(2005-11-25):
各位大侠:请问,我们单位用的是普通的压力表,要测量200度以上的流体介质可以吗?是不是要换耐高温的?

网友A:
这有什么
加上隔离装置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B:
加长引压管,压力表不要直接安装在管道上部,有条件加冷凝圈。

网友C:
同意鱼螺的意见。可以加长表弯管的。

网友D:
加冷凝罐或冷凝盘管都可以啊!

楼主:
谢谢各位,不胜感激